[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TSUMV59XU 公板程序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3-10-29):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有二塊面板分別是 瀚宇面板 HSD190ME12-A00和 奇美面板n141il-l03,使用的是向烏骨雞學姐購買的機板和程序,內附的7鍵按鈕和M90的遙控器,TSUMV59XU 的程序檔該如何選擇?檔案的列表該如何解讀?望請知道的大大不吝告知,感謝

例如這個程序檔是1280*1024 的螢幕都能通用嗎?VST59 03B KA03 SIR620D NF R26901 AT 0XD1D5 是各指什麼意思?或是可以忽略不管?只要注意解析度,幾鍵面板和哪一型遙控器即可呢?謝謝

网友:
1280X1024 解壓    bin_v59.bin   放在usb, 插入主板usb再上電源等待機燈停即燒錄完成

屏線用  FI-X30P D8(雙8線)

网友:
幾分鐘前剛改好一台 M190EG02V.0 大至說明我使用程序所遇上的狀況
該面板為 1028*1024
7key 5key 原則上都能驅動,解析度知道的只要針對該解析度作驅動會比較快,你要每個都試也可以,只是所得的畫面有些會沒有,有些會變樣
以下是我所試:
1.
PNL_MT170EN04_1280X1024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_0xDF04_20130111_144122
有背光藍背景無訊號無OSD
2.
PNL_M170EN04_V6_SXGA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_0x6567_20130111_144032
畫面有了只是有些暗沉且會閃爍
3.
PNL_M170EG02_SXGA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7KEY_SiR620D_NF_R17184_AT_0x9E0F_20130111_143355
正常了
以上提供你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所以基本上檔案名稱的意思並沒有很清楚的解釋,可能還是得大略的找面板解析度和控制面板按鈕鍵數來做基本選擇,至於顯示是否正確的話就得多方試試看了,這樣好像稍微有所不便,不過能用就好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解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