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TravelMate 290黑屏(軟的維修分享)
關閉

楼主(2013-10-29):
朋友的筆電出問題,,ACER TravelMate 290黑屏
狀況:黑屏..外接螢幕可正常顯示,,判斷應該是高壓有問題~~
拆開先檢查高壓板,,測量高壓版第一個F1  FUSE就買單了...換完就完修了~~

~~這樣也算維修,真的很不好意思,,純分享,,,請多包涵~~

~~高壓已經換好才想到拍照~~

~~抱歉!!焊接有點歪掉,,將就一下~~

~~代用物料~~

~~亮了~~

网友:
恭喜完修,修東西用最簡單的方式完成,不是嗎?

网友:
恭喜完修
之前我遇上的都沒你幸運..補好撐沒多久又掛..
都換上通用版..

网友A:
請教休吉大:那FUSE有特別規格嗎?,我的HP2000 SERIES螢幕今天也剛跟您的一樣,
但不曉得會不會跟你一樣幸運,真希望撿到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休吉大:那FUSE有特別規格嗎?,我的HP2000 SERIES螢幕今天也剛跟您的一樣,
但不曉得會不會跟你一樣幸運 ...

大大您好~~剛好我的寫2A...按照各位的說法不知道規格可以換小一點..1A去試應該也可以~~祝您好運!!

网友:
拆了我那HP筆電螢幕,慘了燈管被我拆斷了,但反正都壞了,就去光華買了一支等長的來換,是支裸裝的必需自己焊上,對我來說有點難 ,在拆了又裝,裝了又拆好幾次後,終於把燈管裝好了,用另一台筆電測試燈管會亮,就裝回HP看看,還好有成功,所以終就原因只是燈管的使用時間到了,需要換一支新的燈管。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這等級的筆電,修好也很難用吧.
新的筆電都是LED背光,已經沒高壓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