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能代用嗎?

楼主(2013-10-30):
型號:Panasonic TH-L32B10W

問題:插電後,無待機燈

電源板照片↓

腳位↓  (給高壓板腳的A.B腳位是空腳位)

背面↓

插上電,測得5VSB(從右邊算過來第四腳位),但指示燈卻不亮?

從5VSB接條線給ON/FF強制啟動,測量ON/OFF有5V電壓(ON/OFF是從右算來第二腳位)

但是最左邊的12V電壓沒有出現

給高壓板的24V也沒有出現(抱歉,照片糊掉了)

所以粗略判斷這電源板壞了,但功力不足,查電查了半天還是不知道問題點在哪?

手上還有一台面板破掉的東元32吋電視

想說都是32吋,不知道能不能拿東元的電源板來代用?

常看到高壓板可以代用(前幾篇還有看到爆米花前輩的黃金板代用教學)

不知道電源板是否相同的腳位找出後,也可以來代用??

附上東元32吋(TL3286TW)電源板的圖
正面

背面

供高壓電壓的腳位 (GND比Panasonic的電源板少了兩支)

供AD電壓的腳位(沒有5VSB的腳位,12V多了兩支,GND少了幾支腳位)

有用"代用"來搜尋過以前文章,有找到一篇相關

但是那篇是要用32吋來代用26吋,不曉得能不能套用過來?

网友:
少幾支腳沒關係 電壓符合就可以代用 還有電流不能小用代用的 怕負載過高不啟動

网友:
電源板有5vs應該是好的 ,待機燈不亮應主板壞 , 此電源板要負載才能起動.

電源板有H啟動,L啟動,要有負載才能啟動.

1 H啟動 5VS+PS0N,----  5V,12V,24V才會出來 .

2 L啟動 PSON要接地-----5V,12V,24V才會出來 .

要有負載才能啟動

5VS+5V燈泡, 5V+5V燈泡,12V+12V燈泡,24V+24V燈泡

5VS+PS0N即可測電源板好壞.

也可以用有5SV的主板公板一試就知道電源板有沒有壞.

网友:
有5Vs主機板機率比較大
參考一下
請教各位大大LD1117A的問題 32MPJ
http://bbs.pigoo.com/thread-47307-1-1.html

网友A:
你原本這塊是國際的電源版      電源有4組5vs.sw5v.12v.24v共4組
要找可以替代的就要找一樣是4組  各組電流量不能比原本的低

楼主:
先謝謝各位的回覆!!

是有想過有待機電沒指示燈,可能是AD板問題

因為初步測試的時候看到沒燈,就直接以為是電源板有問題

所以只拆電源板來檢查n_080|   以後判斷上要再加強了

再請問lcd前輩,你說這塊電源板要加負載才會啟動

我在把其他板子都加上後,電源板依舊只有5VSB

是我搞錯你加負載的意思了嗎?

附上AD板的照片

圈起來的1117,但是下方三顆是標117  有一樣嗎?

jacky前輩講的是這顆嗎? 1117後面沒有數字,是代表這顆是adj?

AD板下方的三顆,還是是指這三顆?

連接開關的電壓有量到

這顆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本這塊是國際的電源版      電源有4組5vs.sw5v.12v.24v共4組
要找可以替代的就要找一樣是4組  各組電流 ...

再請教

東元那塊電源板有3支5V腳位

不能拉一條過來當5VSB嗎?

网友:
不行喔~~5vs  不能當5v  可以5vs當源頭  加一顆relay做成sw5v  但你要會改線路!!

楼主:
圖片上圈起來的1117

換了一顆新的,情況依舊

看來有5VSB指示燈不亮,應該不是這邊的問題n_080|

网友:
117-18 是要有1.8v
117-33 是要有3.3v
17-33 也是要有3.3v 這顆的電壓有問題
再查看看是哪裡的問題~~!!

主板的電容 或 24cXX MCU問題 ~~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