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016w 顯示不正常!

楼主(2013-10-30):
這台原本在舊電腦裡跑最高解析度1680x1050正常,字體也很清析,
但是換了新電腦之後,最高解析度就不行了,自動調整後也不行,有試著重置出廠值也不行,
自行把解析度換來換去後,讓a/d板換其他解析度例如1600x1200,
再換回1680x1050後,有時就可以正常顯示了,有時就要一直換一直換,
才能恢復正常顯示,爬了文之後,初步判斷應該是a/d板內的24c16亂了,
要清空,或是換全新的,請問大家這個方向對嗎?
換全新的24c16上去不用燒程式進去嗎?
謝謝謝謝!

网友A:
灌顯示器驅動程式。。。。不是顯卡哦

网友B:
亮度調低一點,有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顯示器驅動程式。。。。不是顯卡哦

謝謝draculaxx兄,舊的是xp,新的是win7,新的這一台有上螢幕的driver也是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調低一點,有試嗎~

謝謝爆米花兄,我的螢幕亮度都只有在30,應該不是亮度的問題!

楼主:
故障的時候,就像螢幕換了解析度,但是沒有自動調整一樣,像位和長寬對比都不對!

网友:
但是換了新電腦之後,最高解析度就不行了
==================
若是你再換回舊的電腦,一切又可以恢復正常話!

那問題就很單純:

1.check新電腦~顯卡driver is OK (你不要跟我說安裝win7就自己安裝好了)
2.check 你win7 螢幕的頻率是否為60MHz
3.call Acer客服,告知你的問題,是否為設定問題
(就我所知寬屏螢幕~安裝win7後~LCD有些設定需要更改)

PS:我覺得很奇怪~~設定問題~~為何不call原廠詢問呢?
===============================

若你換回舊電腦,仍然一樣是故障的話!
那就算你衰,是AD板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