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MOS or Tri的功率來評價PSP的標示W數實在嗎?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大,
拆了一堆PSP和查一些使用的MOS & Tri Datasheet,發現3xx W ~ 42x W的PSP大部份都介於80W*2 ~ 130W*2 或是 150W*1 ~ 240W*1,可以單純用MOS or Tri的功率來評價PSP的標示W數實在嗎?

网友:
不行  要用量的
而且是要實際測量
MOSFET是開關元件  它不代表PSP  這項3C設備
主機板上用的MOSFET的功率  加一加可能隨便都超過350W以上
但是一般家用主機板  不太可能會用這麼大的電
同樣道理  PSP也是  其他設備都是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回覆,
是因為版上爬文時看到這篇(Page12)論述,才想說問問看可不可用這作粗略的判斷.
另修正發文中的PSU誤寫成PSP

944.36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MOS可以用來蓋略評估電源、電路板的"用料"好壞,但無法用來評估瓦數。

网友A:
Tri是什麼東西?

是電晶體嗎? ... Transistor ?
若是電晶體的標示是bjt,Tr.
Tri像是Tristate - 三態.
若是Triac就請直接標示全名.

楼主:
RE: 可以用MOS or BJT的功率來評價PSU的標示W數實在嗎?

引用 网友A:
Tri是什麼東西?

是電晶體嗎? ... Transistor ?

感謝版主的指正,太多年沒接觸這些術語了,熊熊給他忘記了,抱歉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的指正,太多年沒接觸這些術語了,熊熊給他忘記了,抱歉抱歉!!

請問我要怎麼修改標題?
看了相關公告好像沒有看到修改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要怎麼修改標題?
看了相關公告好像沒有看到修改的方式.

超過3天自己不能改,要請本版版主或Wish大才能改了.

网友B:
如果真的要透過半導體規格看電源瓦數,二次側會比較有參考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要透過半導體規格看電源瓦數,二次側會比較有參考價值

感謝狼大的指點.
一些東西只知拆拆修修,對其原理總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真傷腦筋
看來有空要更加把勁多爬爬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