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監視器電源接法?

楼主(2013-10-30):
請問監視器電源線20米長,應從主機端與訊號線一起接出,
或是從監視器安裝處再接電源?
電源線如過長變壓器是否過熱?
兩者有何不同?

网友:
在下認為,比較好的方式就是拉AC110V的電源到監視器鏡頭附近
直接變壓器就接給鏡頭供電,
也有直接在主機附近插變壓器輸出DC來延長
像是懶人線就是這樣接
但是要考慮線路降壓的問題
如果有紅外線,夜晚開啟後壓降會更嚴重

网友:
線越短  越好
真的沒辦法  也要先拉110V延長線
低壓能不動就不動

這個道理就跟 台電遠距離輸電用的是161KV一樣的意思
高壓低電流   線就不會熱
如果照圖一接   變壓器不會熱  電線就要看了  太細會熱而且到監視器那裏時會掉電壓
  太粗 浪費錢 步線也麻煩(粗線的關係)
110V可以讓你用細線 耐電流要看變壓器了
在接時如果覺得不保險可以串保險絲  可以防止包皮破掉 短路起火

网友:
可以買專用電纜 5C2V+0.75X2C一體的
很耐用又堅固

网友:
附近如有110V電源當然選B

网友:
一般作為訊號線,就有長程信號傳輸的考慮,因此信號線就可以有較長的考慮!!

另外電源線,過長就會有組抗過大的問題,因此在大電流或長時間使用會有過熱的疑慮.....

這樣在器材線路的安排大概會有概念了吧!!

网友:
也可以使用  監控攝影機 音訊 電源 BNC 雙絞線傳輸器 視頻訊號轉網路線 RJ4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24385865

個人是使用上面這組,用網路線去佈,有數種方法,或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97377606

上面是用網路線作成的懶人線

如樓上大大提到但是要考慮線路降壓的問題
如果有紅外線,夜晚開啟後壓降會更嚴重,所以好的網路線蠻重要地

基本上監視攝影機是使用110V變壓器輸出12V/1A 居多,大一點攝影機是使用12V/2A

网友:
建議用B,線是越短越好

网友(2013-12-02):
如果AC110V的電源離安裝監視器的位置比較遠的話,建議最好的方式應該拉一條AC110V的電源至監視器鏡頭的旁邊直接供電給監視器,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网友:
我也讚成拉110V 的電源到鏡頭附近,這樣可以降低壓降的問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