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R4603V滴水~求救~~

楼主(2013-10-30):
家裡的東元冰箱R4603V一直有滴水的困擾
水是由冷凍庫流到冷藏室,再流到地上的

後來趁有空時拆開檢查
發現滴水盤整個結冰了
連帶的水管也被冰堵住
所以水無處流才會往下灌

以手動方式將冰移除,暢通水管
大約使用三四個月後會再次結冰
這一年來已經重覆三次了,如此週而復始,實再很困擾

不知板上的大師可否幫我看一下是那個元件壞了?

目前冷凍與冷藏都正常
每次拆開後冷排也都乾乾淨淨一點霜都沒有
唯獨就排水孔那一直結冰

另外最近發現壓縮機似乎運轉不停
不知從何時開始的沒注意
長時間沒開冰箱也是一直運轉中

後來我把溫度調到最低以後
才偶爾停那麼一兩下,但運轉時間還是很高
不知是不是溫度調節開關壞了?

趁這次拆開後檢查了一下溫度調節開關
如照片看到的
溫度感應器藏在保麗龍挖的洞內
外面還貼一塊膠帶整個封起來
這是正確的工法嗎??

請大大幫我看看~
這邊先謝了~~

補充內容 (2015-4-8 02:10 PM):
各位大大,經過了一年的使用後,再也沒有漏水的情形了
看起來真的是那一大塊的保麗龍堵住排水管在作怪
也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你排水管是如何讓它暢通的 ? 是自然溶化後直接插電,或是倒熱水讓它融化 ? 還是有其它步驟 ?

溫度開關的位置是正確的,應該也沒壞,運轉時間會增加跟排水盤結冰是同一個問題,
排水盤結冰會堵住迴風道,造成冷風無法送至冷藏室或是送過去的風量太小了,這會造成冷藏室溫度不足,
溫度不足自然壓縮機運轉時間就拉長了

网友:
1 壓縮機後方排水管出口處好像有一只小的儲水槽,檢查功能是否正常,那是防止外部熱空氣進入冷凍庫的

楼主:
to: tsao0427大大
因為跟時間賽跑(怕冷凍的物品壞掉)
所以我是倒熱水,先讓冰微融後,再用一字的整片祧起
水管內也有一小段結冰,但沒法挖,所以倒個2-3杯熱水等它通
我爬文說是漏斗電熱線壞了.....但這台似乎並沒有漏斗電熱線

至於溫度我想應該不會不足
我那冰箱冷藏的最下層裡面水都會結冰
菜也都凍壞,現都不敢放太裡面
這又是另一個困擾

to: st29hd1大大
這週放假我會檢查一下
不過請問如何判斷有沒正常呢?

謝謝!!

网友A:
冷藏室排水漏斗口有清理嗎7...在冰溫室  !

冰箱有調成前高後低讓排水順暢嗎?...

网友B:
一般這一種情形應該都是老冰箱,但是保養得宜外觀還很新,應該是排水孔隔熱發泡保麗龍久了會吸水份,通常我的做法是買一條50元鋁泊電熱片埋在排水漏水處電源直接和除霜電熱管並聯,禳它在制冷時正常,但是除霜沒有結冰機會,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tsao0427大大
因為跟時間賽跑(怕冷凍的物品壞掉)
所以我是倒熱水,先讓冰微融後,再用一字的整片祧起

你這型號是沒有漏斗電熱線的,
你水管這樣通是不夠的,我是覺得水管裡頭有髒東西堵住了,但並沒有完全堵死
要處理挺麻煩的,接條水管從壓縮機旁的排水管管口灌水進去沖,冷凍庫門須打開才能透氣

冷藏室還會冷那是時間還沒到,還有一個原因是你有自己去手動除冰,如果你沒有去理會它,最後冷藏室就會不冷
你目前冷藏是不是會太冷嗎 ? 這是剛開始的現象,因排水不通,排水盤的水會越積越高,然後水會溢出到冷藏室出風口處,造成冷藏室出風口溫控閥門結冰,閥門一結冰就無法動彈,因而冷風就不停地往冷藏室吹,造成冷藏室溫度過低,如果繼續讓水溢下來,最後會將冷藏室的出風口完全堵死,冷藏室也就不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室排水漏斗口有清理嗎7...在冰溫室  !

冰箱有調成前高後低讓排水順暢嗎?... ...

"冷藏室排水漏斗口"是指從冷凍庫的排水管延申到冷藏室的那一小段嗎?
這好像拆不下來呢~
冰箱腳我會把前面再提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這一種情形應該都是老冰箱,但是保養得宜外觀還很新,應該是排水孔隔熱發泡保麗龍久了會吸水份,通常我 ...

這方法看起來真得很不錯
如果真沒步了我會試試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型號是沒有漏斗電熱線的,
你水管這樣通是不夠的,我是覺得水管裡頭有髒東西堵住了,但並沒有完全堵死

放假我來通通看
研究一下看能不能用氣泡水機的鋼瓶噴一下

冷藏室出風口溫控閥門結冰
這似乎很有可能
我再一起拆開研究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藏室排水漏斗口"是指從冷凍庫的排水管延申到冷藏室的那一小段嗎?
這好像拆不下來呢~
冰箱腳我會把前面 ...

冷藏室排水清理口是一彎頭,設有一可拆式清理閘門,小心將它拆下就可清理水垢或用寶特瓶+軟水管灌洗水路

排水清理口

冰溫室後方排水清理口

冰溫室後方排水清理口

网友D:
你的電熱管該換了

网友:
以前幫客戶修理冰箱遇到排水管堵塞問題,最快的方法。用嘴巴向排水管大力吹氣;可暫時解決此問題、但根本之道還是要拆下來清洗,凍卡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室排水清理口是一彎頭,設有一可拆式清理閘門,小心將它拆下就可清理水垢或用寶特瓶+軟水管灌洗水路

參考你的照片後我拆開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型號是沒有漏斗電熱線的,
你水管這樣通是不夠的,我是覺得水管裡頭有髒東西堵住了,但並沒有完全堵死

今天早上處理了下層的部份
按版上大大建議的方法,打開了排水清洗孔
赫然發現了一大塊的保麗龍.....
也不知從那掉下的,如照片

另外順便檢查了下層的溫度調節開關
我用冰水加布去包感溫器
後確認風孔是會因低溫而關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電熱管該換了

好像有點燻黑了喔~

我有在網路找了同規格的電熱管了
不過要把線從中間剪斷再接
怕包覆不良會滲水進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點燻黑了喔~

我有在網路找了同規格的電熱管了

我不認為電熱管需要換掉,因為你的冰箱是結冰而不是結霜

結冰與結霜的差別,如果是結霜那跟電熱管就有關係,但如果是結冰那跟電熱管就無關了(壓縮機運轉蒸發器會結成霜不會直接結成冰)

因為會結成冰那就表示霜會融化成水,水如果沒有排出去再次遇冷就會結成冰,既然會融化成水那就表示電熱管是會發熱的,也就證明了電熱管是好的

网友:
為什麼電熱管要換,這是做預防以後會有除霜不良發生,既然都拆開了就順便換一換,怕漏電就用黑色收縮管吧

网友D:
看到這種電熱管我都會順便換,免得再跑一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種電熱管我都會順便換,免得再跑一趟

謝謝~
我先買好料,下次拆時再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認為電熱管需要換掉,因為你的冰箱是結冰而不是結霜

結冰與結霜的差別,如果是結霜那跟電熱管就有關係 ...

照各位建議的處理好了~
我想等個一兩週再拆開看看是否又結冰
不行的話真的要自己加裝發熱板了.............
到時再上來跟大家回報
謝謝!!

网友:
把新的電熱管和舊的擺在一起就知道為何要一起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