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3756 開機後隨機關機

楼主(2013-10-31):
老電視一台, 也是家中第一台液晶電視. 使用多年了也打算讓他退休了, 不過老媽給了個任務, 如果可以不花太多錢修好, 就修一修, 他要送給附近的一個單親媽媽.

所以打算自己再次動手試試. 之前修過家中其他電視, 不過都是購入高壓板直接更換或是更換按鍵, 但是這次因為問題較複雜. 所以請線上高手指道一下. 目前主要狀況如下:

1. 前幾個月開始一開機, 喇叭會有高頻的雜音, 大概持續幾分鐘後就會恢復正常.  ---- 猜測應該是濾波電容有問題但是問題不大沒有處理
2. 前幾星期開始, 長時間觀看後偶而會自動關機  ---- 拔除電源線後, 休息一段時間後便恢復正常
3. 這兩星期開始 使用色差端子時 一段時間後 螢幕會扭曲變形, 畫面會亂跳, 沒多久後便自行關機, 拔除電源後再開機後, 變回復正常
4. 上周同樣問題又再發生, 但拔除電源後, 重新開機, 開機後隨即關機.
5. 昨天再試了一次拔除電源一周後, 開機後約可撐10秒後自動關機,

因為不是電子專業, 所以拆機前初步判斷, 1. 主板部分可能濾波電容爆了, 2. 電源部分可能也有部分零件失效, 所以一開機啟動保護機制, 就自動關機.

實際打開機殼, 目前除了發現電源部分有顆電容明顯爆漿外無其他明顯外傷. 請各位指點一下, 除已經爆漿點容外, 可從哪幾個點下手.

网友:
電源板問題居多.

网友A:
先把明顯爆漿的電容換掉試機後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明顯爆漿的電容換掉試機後再說....

請問 風嵐大 我不會換電容
請問(代工嗎)

网友:
先處理電源吧!,電源正常了才能談其他問題!

网友:
這張圖的電容全換 還有(小電容)一定要換喔

再來主機板 (鋁殼電容也有一些)(長大 長高) 也換一換

网友:
兩顆黑色下面那顆~~一定要換~~

网友:
兩顆黑色下面那顆~~一定要換~~
=============

C60 令人有點想歪.....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
目前備料中, 等更新後再跟各位UPDATE

楼主:
目前已經將電源板上, 的電容更換, 已可正常開機使用, 也燒機一晚沒有甚麼大問題.
剩下開機前幾分鐘會有高頻異音問題, 本打算一併更換主機板上之電容, 規格眾多外加都是SMD TYPE 的鋁殼電容, 備料不易, 所以先放棄. 老家老媽認為開機異音問題還在可接受範圍, 所以就以目前狀況將機器找時間送出,
不過舊機器真的好重~~~

楼主:
RE: 歌林 KLT-3756 開機後隨機關機 (以解決)

目前已經將電源板上, 的電容更換, 已可正常開機使用, 也燒機一晚沒有甚麼大問題.
剩下開機前幾分鐘會有高頻異音問題, 本打算一併更換主機板上之電容, 規格眾多外加都是SMD TYPE 的鋁殼電容, 備料不易, 所以先放棄. 老家老媽認為開機異音問題還在可接受範圍, 所以就以目前狀況將機器找時間送出,
不過舊機器真的好重~~~

楼主:
前兩天出差, 回到家. 看到電視回娘家了. 同樣的問題有再次發生. 等有時間再來拆解. 看看是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