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影音播放機 求救

楼主(2013-10-31):
SAMPO DVD 播放機有影無聲尋求零件

DVD 解碼器的 IC 應該壞

不知有哪位大大有這零件可賣,或是整個小卡可賣

网友A:
換一部比較快吧!!

現在聯發科晶片的DVD一部不到1000元了呀!!

順發的DM可以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部比較快吧!!

現在聯發科晶片的DVD一部不到1000元了呀!!

當然知道換一部比較快..還是要花 1000 CO.CO 的

能用最省方式修好是最好不過...能修就修不能修也就拉倒...

話說來錢難賺呀!

現在的電子產品零件簡化後都量產價錢都很便宜了幾乎都沒有維修價值..都快混不下去了.

尤其是在台灣根本想買個零件都難..都要到對岸去才能有料件..可悲

网友B:
那顆ic壞了連影像都沒了吧!
1 控制靜音的電路(電晶體)
2 輸出電容

网友C:
嗯~檢查聲音輸出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ic壞了連影像都沒了吧!
1 控制靜音的電路(電晶體)
2 輸出電容

這 ic 也是解碼器跟音效有關也跟影像有關..查過pdf

因 IC 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檢查聲音輸出電路

音效 IC 查過電壓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