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P4208FM 垂直窄暗帶

楼主(2013-10-31):
手中這台TECO TP4208FM 垂直窄暗帶,本想補焊就一定可以搞定,但依然沒有改變,所以量了一下阻值,很明顯的有兩顆異常了,想請教站上前輩們這種的貼片電阻是什麼型的(比如:1206),還有這裡的貼片電阻可以換的嗎?

藍框裡的是異常貼片電阻

參考資料如下:

网友A:
用10歐姆DIP 電阻代用試試看,如果不行我有報癈面板,就來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歐姆DIP 電阻代用試試看,如果不行我有報癈面板,就來拆吧!

DIP的比較突會卡卡,我再看看我這裡能不能找到,其實如果知道SIZE用買的就可以了,不然一直去麻煩您很不好意思咧

楼主:
哈哈我是還好啦,當做是休息一下,反而去打擾您比較不好意思,QQ

网友:
如果有尺就可以量~
1206~代表1.2X2.54=3.048公分~你確認一下是不是有一邊3.048公分(3公分就是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http://www.resistorguide.com/resistor-sizes-and-packages/

謝謝大大提供這種速查表
感恩
至於修壞了可能可以改切4:3模式就看不到黑線條了,也是一用
要這樣玩我家小屁孩一定跑第一個搶著要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