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油畫換gamma ic 沒作用怎麼辦?

楼主(2013-10-31):
今天遇到一台大家口中<撿到軟仔>奇美732E300油畫

事實.......

首先本人先以庫存邏輯板更換確認維修後能恢復正常(因為就在手邊,不然一般遇上直接就換as15)

再來就是原版更換as15了,過程及圖片省略

換好試也沒試,(換了不少很熟,沒出過差錯)直接所有配線 機殼一次到位,組裝完成送電

"那A安內"....裝況依舊毫無改善,原版其他元件故障造成嗎?粗略檢查一遍:好像沒有

怎麼辦?再換一顆試試看(這個想法是正確的)

一個念頭閃過,立刻拆了備板上的as15g換到故障板上(毫無錯誤的厚工做法),畫面正常漂亮,

確實是gamma IC作怪,再次將as15hg換回(不應該的錯誤做法),

開機測試,眼前一樣是不良畫面(同一顆當然同樣的結果)

一個想法..師姐的 HG 無法替代 G,印象中as15好像無論什麼代號都能通用,會不會只有這個例外?

立馬聯絡師姐,剛好wish也在

衝著wish一句"這一顆是站上討論出來最好用的一顆,所以才決定團購"

抱著要證明 HG 無法替代 G 的想法,再換上一顆開機

"看"  我要去買樂透了

"這一顆是站上討論出來最好用的一顆"

是不是最好用我不清楚,不過我確認它能用

換了零件沒修好機器怎麼辦?

重拾耐心,再戰

网友:
會不會沒有焊好~

网友:
AS15系列代用的問題據我所知是可以代用的,但是實際上有沒有例外我也不知道,這樣吧!我明天問買最多個AS15-HG的wensye手邊有沒有要換AS15的機器?我請他當場焊一個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聽說過有些板子不能代用,但還沒有遇到過。

网友:
換過n個AS15系列的ic的我,發現有些板子真的不能代用,到現在我都是備齊所有AS15系列的ic,原板什麼ic我就換什麼,不再用代用的了,換上去一定好,不用再怕遇到偶而不適用的板子

网友:
挖哩~~真假既然有不能代用!
後面型號只是有無散熱跟封裝~~
應該都可以通用!
帶高手證明

网友:
我是在露X網拍買的AS15HG也是有這問題~ 要換好幾顆才會完修~ 原來有人也跟我同樣的問題! 我還以為是我帶賽還是7月沒拜拜... 我上星期一台來來回回就換了3顆,後來再去買AS15-F換上去一次搞定!

楼主:
拍謝!

幾個字能清楚說明的一件簡單事實,卻因本人多打了幾個字,造成大家困惑,真正不好意思!

在此說明:此顆as15hg在此板確定可用,是否在其他邏輯板均可代用?就待日後實務方能知曉,

但依本人少數經歷,迄今未遇as15無法代用之情事

此次所遇乃單純機率不高的新品IC不良所造成,原本想舒發心得分享,不意卻造成困擾,對此本人深感歉意

网友:
其實昨天晚上我就suilin這個問題求教論壇一位專業維修的會員,他也是跟我說原則上製程不同是可以代換的,但是他也"聽過"某些板子無法代換的問題,AS15系列有AS15-F、AS15-G、AS15-HF、AS15-HG、AS15-U........,大家都希望能買一種就全部可相容,否則只能每種編號都各買幾個解決了。

IC越做越小,越來越薄,卻越來越精密,相對的焊接要求及工法也相對需要提高,新品IC不良當然也有可能,不過維修者應也要有一些應付精密焊接的標準程序,例如人體及工具的防靜電工作等等。

看到suilin用紅色大字標示"它能用",我也暫時放下心中大石。

至於z9g7m0在網拍跟別的賣家買AS15-HG的問題應可向賣家反應,不過或許不是IC的問題也說不定,昨天在跟上述那位會員討教時也提到,像AS系列這種QFP的IC幾乎已經超出人眼的極限,焊工再好也可能會有看不見的盲點,還是要善用工具。

网友:
您買到( 一 重新打號的翻修IC 二 焊接工序出錯 三還有板子上問題 (善用工具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A:
除了買到 remark IC and 工具外
底下的亦是重點中的重點
=======
1.銲錫
2.助銲劑(銲油)
3.清洗助銲劑(銲油)溶劑

另外關於remark IC ,買貴的不見的是真的,但是"很便宜的"~~~基本上100%是remark的(通常是散裝)

另外散裝的就算是真品,故障率為何也有呢?其實很原理簡單~~~除台灣因氣候問題基本上沒人會帶"靜電手環"
但是china及其他歐美國家~~~你只要沒帶"靜電手環"~摸一顆IC就爆一顆,摸一把IC就爆一把IC

网友:
我的焊接工具&IC夾工具等會用到的工具都沒變~ 只是不同家買的AS15-F & AS15-HG~ 特此聲明:我是在露X拍賣上買的,不是跟wish大開團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買到 remark IC and 工具外
底下的亦是重點中的重點
=======

本人手上確實沒戴靜電手環,說穿了根本沒有靜電手環可戴,曾試過不習慣而放棄.
因為怕,腳上總是習慣的踏著一塊接地鐵板,偶而放電不完全會有短暫提振精神作用,
或許其功能不及靜電手環,倒也不見零件因此而受損.
不敢說焊接過程絕對不會發生錯誤,只是每次送電之前都會確認再三
盡可能的小心
或許該好好思考一下靜電手環的必要性
謝謝你的提醒

网友:
昨天把故障的AF15-F換下
之前畫面

換上AF15-HG的畫面…似乎不盡理想

果真有相容的問題,稍後找顆新的AF15-F試試

T-con的板子是 AUO T370HW02 V4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手上確實沒戴靜電手環,說穿了根本沒有靜電手環可戴,曾試過不習慣而放棄.
因為怕,腳上總是習慣的踏著 ...

Sorry! 我可能說的不清楚

1.台灣因為不是"非常很乾燥"的國家,基本上不用戴"靜電手環" (但是有這個習慣是最好 )

2.在大陸and國外,屬於乾燥氣候的"地區"國家~~只要"電子零件"~是~"散裝"或是拆開包裝取出零件,沒帶靜電手環的話~~就會發生我說的拿一顆爆一顆,拿一把爆一把

(一般原廠零件多不會是散裝,多會是一整條封裝好&防靜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 我可能說的不清楚

1.台灣因為不是"非常很乾燥"的國家,基本上不用戴"靜電手環" (但是有這個習慣是 ...

拿一顆爆一顆,拿一把爆一把,會不會太恐怖了.

靜電手環 ,理論是對的,實際上維修業者不用,以前CRT三菱電視我還整片機座要用魔術靈清洗才能修好.

北投機, T-CON 我還整片用魔術靈清洗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