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940n液晶螢幕接訊號變黑屏

楼主(2013-10-31):
samsung 940n液晶螢幕一開始是無法開機的問題,已先將p+i板上的電解電容換新,之後送電就出現以下問題...將電腦訊號接入之後就變黑屏,按mune鍵螢幕左上方會出現...test good...沒接訊號時畫面顯示...check signal cable...,也已將a/d/板上的A81SC換新之後問題依舊,請問各位前輩有遇過這狀況嗎?有可能是哪個部份的問題?

网友A:
軟體重燒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體重燒會好.

感謝大大提示,如是軟體重燒的部份就要來去求助專業高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示,如是軟體重燒的部份就要來去求助專業高手了.......

找一下. 有一個軟體 可以在線更新喔
我有看過 但是現在 找不到喔 (在論壇內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示,如是軟體重燒的部份就要來去求助專業高手了.......

希望可幫的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 有一個軟體 可以在線更新喔
我有看過 但是現在 找不到喔 (在論壇內喔)

感謝,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可幫的到你

感謝大大提供相關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