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維修電源版 卡關中 !有人看過這二級管嗎?

楼主(2013-10-31):
量這個零件沒有阻抗
推斷這個東西有問題
不知道有沒前輩看過這個零件
萬事拜託了~

网友:
好像有在回收場的廢板中看過類似的,不過不知道處理掉了沒有.........

网友:
不是吧
這個應該是"突波吸收器"之類的元件
正常狀態阻抗是無限大沒錯

网友:
這顆元件感覺像是避雷管
它在電路版的位置?

网友:
查查別的零件吧-----------------沒裝應該只怕打雷吧

网友:
這是氣體放電管

网友A:
WIKI:    http://www.twwiki.com/wiki/%E6%B ... E%E9%9B%BB%E7%AE%A1
圖: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4.1.217.oKAt8gtRChg

這類的通常會用在 電信設備上  因為比較敏感
一般的只會用突波吸收器  壓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KI:    http://www.twwiki.com/wiki/%E6%B0%A3%E9%AB%94%E6%94%BE%E9%9B%BB%E7%AE%A1
圖:   https://www. ...

感謝您們
那問一下
氣體放電管如何確定他的好壞
量阻值嗎
這個目前都量不到任何阻值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們
那問一下
氣體放電管如何確定他的好壞

請參考其工作原理.
http://cns6922.myweb.hinet.net/power05.htm
此元件在未導通前之前,其阻抗接近開路,電表檔位應是無法達到的.若需測試其特性,須外加高壓,並串加限流電阻,觀察其導通電流量來判斷.

网友B:
這好像在HID電路裡面會出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好像在HID電路裡面會出限

您真厲害~~
這是一個350W金屬燈
要先高壓汽化後穩壓
跟HID應該是一樣的道理
這都看的出來~~~太厲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厲害~~
這是一個350W金屬燈
要先高壓汽化後穩壓

原來是把它當成 高壓的ZD來使用
這下子要測試它有點麻煩了....

网友B:
沒記錯她是點火之類的東西   他會等點火器反覆到達KV以上崩潰 再提供給複金屬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她是點火之類的東西   他會等點火器反覆到達KV以上崩潰 再提供給複金屬燈。 ...

所以是可以用來起弧??

网友(2013-11-30):
我猜是吧    有興趣可以去找找複金屬燈的論文  還蠻多的

网友:
有印象看過此元件,但就一直想不起來,原來是在 HID 上面的元件!

网友A:
所以他的運作原理是
電壓上升  太高時他就會放電再讓電壓降下來
直到起弧成功為止

所以他掛了電壓就會一直疊上去??
疊上去的結果就是強制起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他的運作原理是
電壓上升  太高時他就會放電再讓電壓降下來
直到起弧成功為止

此為HID電路原理請參考.
http://www.mem.com.tw/article_content.asp?sn=1104180004
詳情可參考IRS2573D的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