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三款行動電源拆解 (圖多)

楼主(2013-10-31):
a. 這一款是鋁質外殼, 最大4節電池
內建apple & android 跳線
燈號為4個藍色的 LED
R10,11,5,6 為 APPLE 跳線
R17 為 Android 跳線
整個電路板
濾波電容本來小小顆的, 自行更換為日系電容
電路一角. 大部分的編號, 都有被磨掉
電路自行在加錫, 增加耐電流能力
b.這款品牌, 在最近痞酷頗夯的, 但他可5~13v, 0.5v step 變換電壓, 最大4節電池'
燈會為LED 陣列顯示
以下為電路板一角, IC 編號都很完整喔, 維修算方便
c.以下為單節式, 香水行動電源
做工很一般, 也沒幾個零件, 無電量燈號, 僅充電亮紅燈, 充飽亮綠燈

總結
a.使用中不發熱, 使用 Nexus 7一代充電 (3950 mAhmA), 可以充2次以上沒問題,
, 再多沒試過, 而我使用的電池為 Pansonic 3400*4, 因沒機會用上第三次, 所以效率未知
缺點為 : 越來越多的裝置, 需要提供電源超過 1A, 因內建跳線,
使得 Android Port 不可超過 1A, 會有過流保護, 不過也代表他有過流保護
而 Apple Port 因不符 Android 跳線設置, 故還是只能慢充, 但此 Bug 可由電路板拔除跳線,
或直接改用有做過跳線的 USB 傳輸線 (無傳輸功能)

b.電路板錫用的有點少, 還沒認真把玩過, 當初會買, 是看上他電壓可調 (5~13V, 0.5 step 可調)

c.這款屬輕便型, 缺點是充久電路板會溫溫的, 用 Samsung 2600電池, Sony ZL (2370mAh) 只能充約 30%
換算效率為 2370*0.3/2600= 0.63, 但算緊急使用, 所以還好 (也是唯一常放包包的)

网友A:
因為當前兩大行動裝置陣營的裝置耗電量不同麻~~
安卓系統大多提供5V-1A變壓器居多,蘋果的IPAD要
比較多,而IPHONE可以透過IPAD充電器充電,而且
充電效率不會降低。所以廠商就設計2PORT來通吃這
兩大陣營需求.....

最主要是還是廠商透過USB的DATA+、-腳位的電壓變
化來識別變壓器身分,讓裝置對應當下的情況決定以
多大電流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當前兩大行動裝置陣營的裝置耗電量不同麻~~
安卓系統大多提供5V-1A變壓器居多,蘋果的IPAD要
比較多, ...

話說我的 Sony ZL 給的是 1.5A 變壓器, 用 Battery Monitor 看, 用約1.1A, 故 A 款行動電源, 用 Android port 時, 直接給我進保護, 僅能用跳線方式, 用 Apple Port.

网友:
現在的手機或平板充電電流都超出1安培了
小弟的手機是應宏g1,原廠配1A
實測0.61a左右,有脈波控制充電

网友:
介紹真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