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709WFPB 只有藍燈

楼主(2013-10-31):
沒有顯示
只有藍燈
有沒有維修思維可以提供

网友:
什麼都不貼沒測.建議送去給他人修吧.

网友:
想請問一下 您有插電嗎
確定110電壓 有在電路板上嗎

楼主:
確定有電
因為不知道要看圖解答所以沒貼圖
電容沒有脹
明天補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有電
因為不知道要看圖解答所以沒貼圖
電容沒有脹

這個論壇 有明文規定 有圖可以有更多 高手回答您

請上圖 有基本量測電壓數據 更容易快速 找到故障點喔

网友:
Dell 的請先跟原廠確認保固期!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844&highlight=
處理不少台了,之前的維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