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故障 清洗後更加嚴重 請幫我看看這電子原件是什麼!

楼主(2013-11-01):
這是從象印的沸石除濕機看到的東西 功能不知
原本為 無法除濕機 功能正常但不除濕
稍微清洗後 插上電 顯示滿水後
關上水桶後 面板不斷逼逼聲
經查為水平有問題....不知識這顆嗎?
還是有大大可以告訴我.......機器
怎麼了嗎?

网友:
我猜測是溫度感知器------------------不一定正確

网友:
跟我的二極整流器長的很像...不一定正確

网友:
好像是溼度感應器

网友:
溼度感應器
一般會有開口
這密封不知怎檢知

网友A:
有可能是電容式濕度傳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電容式濕度傳感器

沒見過沒有開口接觸的濕度感應器------------------日新月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