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2s-w 無指示燈 一閃 一閃

楼主(2013-11-01):
請問 接上電源 直接白頻 黑 白 黑 就沒反應

電源指示燈也沒亮 這要從哪邊下手?

网友A:
第一步~拆機.

网友B:
建議先看板規

网友C:
先拆再說,搞不好拆了你連問都不用再問你就知道要換什麼零件了

网友C:
晚上也收了一台同型號的,檢測後是面板問題,因為功力不夠所以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拆機.

目前 有拆機 檢視 但第一次想要維修 功力不夠 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看板規

已修改 謝謝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再說,搞不好拆了你連問都不用再問你就知道要換什麼零件了

你好 有拆機 檢視電容是無凸起

還煩請你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也收了一台同型號的,檢測後是面板問題,因為功力不夠所以放棄了

請問你檢修這台也是相同情形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檢修這台也是相同情形嗎?

我的是一開機就一直白屏,後來查到是T-CO裡出問題,但功力不足不敢輕易嘗試,所以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一開機就一直白屏,後來查到是T-CO裡出問題,但功力不足不敢輕易嘗試,所以放棄了 ...

我的是開機 整個螢幕是 白2秒後 黑2秒後又白2秒  黑2秒

電源指示燈沒亮...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楼主:
補圖

接上電源 電源指示燈不亮

2秒後然後 一樣電源指示燈不亮

畫面是白 黑 白 黑 間隔約2秒 第2次全黑後就一直是黑畫面

請各位前輩 指點 感謝

网友:
以前買過一批 10吋的拼裝機
新的也會這樣 賣家教我液晶板排線清一清重插就好了
不確定你的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補圖

接上電源 電源指示燈不亮

您應該跟板子照片一起上傳

网友:
印象中這款BIOS好像很容易壞

网友E:
正常上電程序是出現ASUS LOGO→假如無輸入信號會顯示無信號→待機

所以背光會點起/熄滅兩次

可以先檢查AD至面板供電以及面板本身保險絲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上電程序是出現ASUS LOGO→假如無輸入信號會顯示無信號→待機

所以背光會點起/熄滅兩次

有輸入訊號 程序是 無ASUS LOGO全白 滅全黑 然後就是一直全白

電源指示燈都不會亮 按鍵無反應 只有電源鍵需長按才會有反應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應該跟板子照片一起上傳

以補圖 謝謝

网友E:
有公板就先用公板確認面板好壞
另外檢查電源板輸出給AD的5V,以及AD上方三端子穩壓IC的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公板就先用公板確認面板好壞
另外檢查電源板輸出給AD的5V,以及AD上方三端子穩壓IC的輸出是否正常 ...

感謝狼大指教

沒有公板

電源板輸出 如圖 上下 都是5v

如圖 測量出的 3v 5v

楼主:
請教

紅圈處測不到5v

這2個測出來電壓應該是多少?

綠圈t06 紅圈af6v

t06上端測出來的有 1.7v 3.2v 也有測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