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2255WMH維修

楼主(2013-11-01):
這台是同事朋友的,主訴為沒反應,上電後症狀是燈號顯示正常但是沒背光
拆殼就不拍了

背面

拆掉後蓋

電路

P+I板電容5顆膨龜

電源部分6顆電容全換

上電後症狀依舊

上電再量
F200前19.68V

F200後剩0.05V

阻抗無限大

從廢板殺1顆2A的換上,F200後有19.39V

組裝上電,正常了

完工交件,做感情的沒保固

网友A:
很棒的完修例,超厲害的,只是想請問F200是什麼東東?規格?還有用什麼工具換。

网友B:
膠膜都還在,很新嘛!
老張在幫viewsonic 做保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完修例,超厲害的,只是想請問F200是什麼東東?規格?還有用什麼工具換。 ...

F←通稱保險絲,規格有很多種,有電阻型狀的,也有貼片形狀的,還有方形圓形的,規格主要識別為耐壓多少V跟耐電流多少A,當電壓或電流超過就燒斷,然後您就必須要檢查後面原件有沒有短路,通常保險絲燒毀後方都會有短路,用電烙鐵就可以換。

楼主:
這台的F200上面有個P,應該是自復式保險絲,拆下時整個融成1團,應該是老化了

後端元件小弟用在線測量,交叉比對應該沒壞,才會直接上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膠膜都還在,很新嘛!
老張在幫viewsonic 做保固嗎

這台2007年出廠,小弟確定過保才動手

网友:
ViewSonic的品質越做越爛.現在去撿機器都不太想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