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頭痛的問題

楼主(2013-11-01):
上星期幫一位客戶升級電腦,跟建達買了一塊MSI M/B及AMD CPU,結果安裝OS到一半整個畫面變黑死當,但是電源還有,然後再重開機就不會做BIOS檢測了,經過初步檢測懷疑是M/B有問題,跟建達報修後換了另一塊新的M/B,這次情形是可以安裝好OS,但是只要進入OS開啟任一程式之後,一樣整畫面變黑死當,這次全部東西 換上新品(HDD、RAM、POWER)測試還是一樣,後來裸測也還是一樣情形,只好M/B及CPU送回建達了,可是建達回覆卻是沒問題的,這樣我該怎麼辦?  要辦退貨說沒有問題不能退貨,可是在我這裡卻是一直死當,請教各位這是哪裡出了問題?

楼主:
可是建達那邊回覆正常,他說他們用都很正常,我換回客戶原有的M/B及CPU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所虫我才會合理懷疑是M/B或是CPU有問題,但他們卻回覆正常的不能換不能退

网友A:
如果 CPU M/B RAM HDD 都是用新的試
還是有問題的話

那只能交叉測試了

SATA線有換過嗎?
POWER 各個線都有插好嗎?
BIOS 裡的 IDE 跟 AHCI 有測試過嗎?
是裝XP還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CPU M/B RAM HDD 都是用新的試
還是有問題的話

線有用原有的也有用新的試都一樣情形,可以調可以改的設定也都試過了
WIN 7----〉〉〉XIN XP----〉〉〉WIN 8   全都一樣情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線有用原有的也有用新的試都一樣情形,可以調可以改的設定也都試過了
WIN 7----〉〉〉XIN XP----〉〉〉WI ...

用WIN7是用光碟還是USB?

覺得好像是MB的問題比較大

不然只能一個一個交叉測試了

我假設一下...
1.有可能先前主機板是故障,導致CPU也故障
2.再裝新的主機板用CPU一樣有問題
不過這都只是假設

我有遇到的情況是...
1.無法開機,測試主機板故障
2.換一塊主機板,一樣無法開機
3.新主機板+新CPU可開機
4.再回去測試主機板+新CPU,無法開機
5.同3,變成無法開機,新CPU掛了

网友B:
先換別家的主機板試,若還是會,就是CPU的問題了...
上次遇過一次,也是CPU的問題...
建達也回覆CPU正常,我說同顆CPU換過板子測試也一樣當,
後來建達換了一顆CPU回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7是用光碟還是USB?

覺得好像是MB的問題比較大

我用光碟試了N次一 也用過一次用USB安裝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別家的主機板試,若還是會,就是CPU的問題了...
上次遇過一次,也是CPU的問題...
建達也回覆CPU正常, ...

手頭沒有適合的CPU及主板,建達最後回覆不然他們再測看看,如果一樣沒問題下會原封退回來給我,我一台電腦可以搞上一星期,這是我從事這行業以來搞過最久的一次了

网友C:
我碰到這種情形的經驗大部分是記憶體出問題…
有試試看用memtest之類的軟體測試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這種情形的經驗大部分是記憶體出問題…
有試試看用memtest之類的軟體測試一下嗎? ...

沒有用軟體測試,但用客戶原來的RAM一樣,我再拆一隻新的創見也還是一樣

网友D:
放一包乖乖

网友E:
你沒有維修能量怎還接生意做?

連換測都沒辦法....你麻煩大了

找不出癥結點就得做賠錢生意了

网友F:
之前朋友 遇過 ~當機問體 是~創見的(RAM)1666*2   跟 ASUS 板子相衝~
換別家的就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一包乖乖

對喔 IT人的必殺絕招怎麼沒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沒有維修能量怎還接生意做?

連換測都沒辦法....你麻煩大了

不是很明白大大的意思,恕小弟愚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朋友 遇過 ~當機問體 是~創見的(RAM)1666*2   跟 ASUS 板子相衝~
換別家的就好囉~. ...

用原有的UMAX一樣的情形,用我新的創見一樣的情形,所以RAM故障機率真的不高

网友G:
之前小弟遇到的就是FM2的CPU故障!
建議還是找一塊版子測試看看吧,廠商他們都只會測開不開機,
不會真的幫你安裝系統!

网友H:
CPU or MB 壞了~
用XPE跑一下應該很快就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PU or MB 壞了~
用XPE跑一下應該很快就找到原因了~

對喔 ~~忘記可以用XPE跑一下,不過M/B和CPU 在建達那裡了
其實我可以確定的是M/B或CPU一定有哪一個異常了,但就是建達說測起來正常,這才奇怪

网友I:
usb xpe 是維修必備工具
千萬要隨身帶
記憶體問題有時進xpe還沒到桌面就會知道了
尤其裸測時

ps:所以這台沒獨顯?那bios中關於顯示的設定要多看看....

网友J:
建達說測起來正常
如新品好處理----------叫他換就好了-------------正不正常不是他說了算了
我一定會說如果我測不正常可以把你的公司砸了嗎
我敢說電子東西正不正常不是公司說了算了------------------相容性問題就是無解的--因為到底是誰的錯也無解
以前買電腦東西------------也換過幾次----------沒遇過有不換的----

网友E:
組電腦喔最大的風險就是"相容性問題".......

因為你是買零件自己組的,除非你抓出問題點,否則廠商是很容易
打太極拳的,左推右推的自己沒點本事很容易玩死自己....

遇到相容性問題只能靠維修能量解決,什麼是維修能量?
就是你手邊要有相當充沛的零組件可以換測,要把問題點
縮小、測試、驗證,假如抓出問題點還可能因為店家不給
換而讓你虧錢.....

我搞最久的一台是延遲交機25天,對方還好很夠意思沒
雨天收傘走人,最後我抓到問題了....因為採購的機殼固
定主機板的方式不是採銅柱,導致那個固定螺絲座刮傷主
機板導致訊號接地,所以就造成系統不穩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 xpe 是維修必備工具
千萬要隨身帶
記憶體問題有時進xpe還沒到桌面就會知道了

我USB XPE有但是這次真的沒有試著用XPE進入,也是因為交叉測試過了才會略過用XPE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達說測起來正常
如新品好處理----------叫他換就好了-------------正不正常不是他說了算了
我一定會說如 ...

嗯   建達後來有回覆說下星期一上班後會再給予連絡,下星期才知最後他們測的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組電腦喔最大的風險就是"相容性問題".......

因為你是買零件自己組的,除非你抓出問題點,否則廠商是很容 ...

版大可能沒注意到我說的重點
我已交叉測試過了,再來“建達”已是系統商了而非一般店家或是盤商
再來我從事電腦這行業超過二十年了,所以相信基本的測試還難不倒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大可能沒注意到我說的重點
我已交叉測試過了,再來“建達”已是系統商了而非一般店家或是盤商
再來我從 ...

a471大的意思,應該是要你找一片不同牌的主板去測是否是cpu的問題,
這種要壞不壞的真的很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71大的意思,應該是要你找一片不同牌的主板去測是否是cpu的問題,
這種要壞不壞的真的很難處理。 ...

因為第一次發生問題有換板了 雖然沒有第一次的情形了,但是還是有異常情況,這才會覺得CPU也有可能有異常,其實如果以捷元或聯強早就 換一組新的了,因為這次建達有搭配銷售專案比較便宜,才會跟建達叫貨
還有我目前經營形態以非一般電腦銷售店了, 所以基本上不會去庫存某些東西,而此次情形也真的不需要做如此認了

网友:
建O國際對我來說只是"通路商"..........就像賣菜的攤

賣菜的把菜帶回去炒炒湊幾樣菜包成便當....就成系統商(賣套裝電腦)

既然有二十幾年經驗那這問題就OK啦~~對你來說應該是小菜一碟

如果CPU有問題,那該顆CPU配啥板應該都會有問題,反之那就是
相容性問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之前小弟遇到的就是FM2的CPU故障!
建議還是找一塊版子測試看看吧,廠商他們都只會測開不開機,
不會真的幫 ...

我之前遇到的是FM2,不是AM2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遇到的是FM2,不是AM2哦~

之前AM2的在手上試過幾顆壞的,所以才直覺式認為板大您的也是A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