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iPhone 4S 開關機鍵更換實例

楼主(2013-11-01):
蘋果iPhone 4S 開關機鍵更換實例

這支蘋果iPhone 4S 手機,開關機鍵故障按壓無彈性無反應。
所以看不到開機蘋果畫面,雖然HOME鍵也可以開機但是有許多功能被限制無法使用。

外觀~~正反上下左右

先拆下下方兩顆螺絲,將背蓋往上推即可分離

再拆電池連接端子護蓋兩顆螺絲分離電池

續拆主機板~~由於排線排扣頗多要小心拆卸,加上螺絲又小又多又長短不一,故自製一片螺絲分布圖卡
還不錯用,將螺絲分布位置記錄於圖卡上再貼上雙面膠,拆一顆黏一顆不會掉也不會搞混。

最後終於找出開關機鍵了,拿出改良型按鍵對照一下

將故障按鍵解銲再銲上新按鍵導通測試OK

反向組裝回去

按壓彈性良好的開機鍵,久違的蘋果開機畫面出現了

网友A:
哇, 太厲害了, 還自己換switch. 我都是整組電源開關/光感總成直接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太厲害了, 還自己換switch. 我都是整組電源開關/光感總成直接更換...

通常整組電源開關/光感排線總成不會壞,自己會換利潤會高一點.

也可幫客戶省一點~~雙贏~~

网友:
呵呵, 我都是在ebay買的零件,一組總成約US$1-1.5(含運費到加拿大), 跟買個switch價錢差不多...

网友:
厲害!
上次不小心把面板搞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