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東元32吋液晶電視 TL3221FM 的視訊盒

楼主(2013-11-02):
東元32吋液晶電視TL3221FM 找不到視訊盒 底下只有RS-232控制端口一個。VGA影像輸入一個。聲音輸入L跟R。系統介面沒有插任何東西,請問缺了什麼東西 ?

网友:
外接視訊盒。建意你改機比較划算也比較不占空間。

网友A:
不用徵了 就算徵到也都是壞的  這是
這一台的通病
你要徵的東西長這樣
都壞的  我準被改公板順便將喇叭改改成內置還沒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徵了 就算徵到也都是壞的  這是
這一台的通病
你要徵的東西長這樣

期待您的改機實例.再請教(喇叭改成內置)要裝在哪哩.後面的外殼嗎.喇叭向後面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您的改機實例.再請教(喇叭改成內置)要裝在哪哩.後面的外殼嗎.喇叭向後面可以嗎. ...

沒有錯 向後 喇叭
鹰該用這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879476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