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32吋液晶電視TL3221FM 找不到視訊盒

楼主(2013-11-02):
東元32吋液晶電視TL3221FM 找不到視訊盒 底下只有RS-232控制端口一個。VGA影像輸入一個。聲音輸入L跟R。系統介面沒有插任何東西,請問缺了什麼東西 ?入手時畫面會閃動(電腦VGA輸入)忘記拍照  就急著拆開外殼.一看電源板跟AD板都有幾顆電容凸起.
換了以後就完修了

网友A:
有考慮買一個電腦用的視訊盒來接嗎?全新的價格也不貴

网友:
Tl3221fm 原廠視訊盒 是外掛在電視後的, 從vga rs232 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考慮買一個電腦用的視訊盒來接嗎?全新的價格也不貴

是可以啦.可是要用兩支遙控器.總覺得蠻麻煩的.所以徵求看看囉!請問有大大肯割愛嗎?

网友A:
其實不用2支搖控器,用視訊盒的就可以了,螢幕接收到視訊盒的訊號會自行啟動,你可以接電腦試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用2支搖控器,用視訊盒的就可以了,螢幕接收到視訊盒的訊號會自行啟動,你可以接電腦試看看就知道了 ...

報告  無法自行啟動(亮紅燈) 必須再按一次電源按鍵(亮綠燈)
視訊盒有建議的廠牌嗎?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想徵求視訊盒,但也徵不到

如果有可以用的視訊盒可以介紹一下嗎?

网友:
這跟普騰的一樣的喔

後面不能單獨接vga喔!~~我印象中 他視訊盒有vga端子   你 顯示器上的rs232跟vga都是當傳輸用的!!

紅白孔是音源輸入(RL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