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 除濕機 TWD-510B 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2013-11-02):
各位前輩,你們好,
小弟有一台除濕機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此台問題是,運轉時,風扇會轉,但壓縮機不動,
小弟檢查後,發現無電壓送入繼電器,之後就不知從何查起,請各位前輩幫我看一下,謝謝~
P.S.繼電器正常

1、電路圖

2、機板正面

3、機板背面

网友A:
打電話給大同公司招回維修。

网友B:
八腳,小ic旁那幾顆大電容有電嗎?

TH感知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腳,小ic旁那幾顆大電容有電嗎?

TH感知是否接觸不良?

8PIN IC電壓(7,8腳位) -> 4.88V
C4電壓 -> 10.16V
C5電壓 -> 5.11V
C7電壓 -> 10.17V
C8電壓 -> 5.07V
TH SENSOR接觸正常

請問還有什麼要查的嗎?

网友C:
他廠牌 故障排除 參考一下
Page 21
http://www.appliancefactoryparts.com/content/pdfs/122318-8.pdf

网友:
繼電器規格?
零件靜態量測
第二張圖主動零件特寫或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廠牌 故障排除 參考一下
Page 21
http://www.appliancefactoryparts.com/content/pdfs/122318-8.pdf ...

謝謝大大的文件,
剛才看了第21頁,關於「風扇轉、壓縮機不轉」的解說,
只有電容器容量沒有量過,由於只看無突起,故認為正常~"~
另外,化霜sensor在29度下,阻值為7.8K歐姆,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D:
壓縮機直接送電110v 有正常運轉嗎?
  因為看到繼電器基板銅箔有燒毀現象~可能壓縮機有問題!
    而風扇運轉並不代表壓縮機會同步運轉~有保護延遲啟動...

网友E:
這台有召修喔~建議您送回去修反正不用錢

网友F:
請看圖上指示:壓縮機前(上)面有一個保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縮機直接送電110v 有正常運轉嗎?
  因為看到繼電器基板銅箔有燒毀現象~可能壓縮機有問題!
    而風扇運轉 ...

謝謝大大的回覆,
我有直接送電給壓縮機,正常運轉,高低壓管溫度正常~
運轉10分鐘,繼電器沒吸磁,所以,沒有電至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電話給大同公司招回維修。

呵呵~原來如此,謝謝大大提醒,
只是基於好奇的心態,想試試能否修復,如果不行,就送原廠修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有召修喔~建議您送回去修反正不用錢

呵呵~不用錢這句話我喜歡,
因為好奇心驅使,所以想試試能否完修~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看圖上指示:壓縮機前(上)面有一個保護器!

嗯嗯~過載保護器有量過,導通無誤,壓縮機經過啟動器與過載保護器,直接送電正常無誤~
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
現在的繼電器幾乎都會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用錢這句話我喜歡,
因為好奇心驅使,所以想試試能否完修~囧~

因為如果自己動過了就怕會說是人為損壞所以要錢
如果都沒送回去修的記錄或許還有機會換一塊新的板子著樣連修都不用修

网友G:
此基板要更換成有變壓器降壓的,才是安全的基板...........
快去原廠換一塊電源基板吧

危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基板要更換成有變壓器降壓的,才是安全的基板...........
快去原廠換一塊電源基板吧

嗯嗯,謝謝大大的提醒,我會送回原廠維修,謝謝大家~

网友H:
標示TH 有檢查嗎 該件常故障
提共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標示TH 有檢查嗎 該件常故障
提共參考

有檢查,化霜sensor在29度下,阻值為7.8K歐姆,但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我手頭上也沒有替代品可以試~

网友:
跟我的聲寶除濕機徵狀一樣,你查的跟我差不多,看來真要換整個基板?

网友I:
有在買基板的拍賣網站上看到,有人是因為在繼電器電源並聯的二極體損壞,你可以參考一下。
另從該網站所說溫度感測器阻值部分,溫度下降感測器阻值變大,看來應該是沒壞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在買基板的拍賣網站上看到,有人是因為在繼電器電源並聯的二極體損壞,你可以參考一下。
另從該網站所說 ...

哦!?我倒是還沒將元件拆下來一一量測,我只有測電容,二極體部份倒是沒測,謝謝大大的提醒,我會拆下來量量看。

另外,根據小泥巴大大的提醒,此基板要更換成有變壓器降壓的,才是安全的基板...........
快去原廠換一塊電源基板~ 讓我想將這台送去原廠了~

网友:
C1與C2與R1剪除,中間加入變壓器,有變壓器的才是國家規定的安規.一開始插電壓縮機會三分鐘保護,三分鐘後RELAY會閉合壓縮機啟動,這型是大同招回健康檢查機種,換電源基板不用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