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燭台燈泡

楼主(2013-11-03):
今天逛賣場看到的,裡面有3顆LED,可以直接110點燈
上來問問,它的點燈電路可能長怎樣呢?
(自己做的電容壓降式size都沒這個這麼迷你,他這到底怎麼做的??
上面寫耗電0.2W, 燈座體積又小,真不知道怎麼塞電路的...)

网友A:
看這篇,AC 110v 驅動的 (高效率?) 耐開關 LED 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6640-1-1.html

應該就跟我那個小LED燈差不多,只不過400v電容改成較小的250v電容(因為只用在110v),要更小的話,再改成半波整流也有可能。總之最大的元件就只有那個限流電容。

网友B:
朋友送我2顆這種的,可是不夠亮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篇,AC 110v 驅動的 (高效率?) 耐開關 LED 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6640-1-1.html

花了快一小時看完大大PO的文章... 給大大一個讚

話說這種東西真好賺. 一塊電路板+2顆電容+幾顆LED+幾顆電阻  成本應該很低,但外面卻賣很貴

借提問一下,如果改半波整流的話,那Led會閃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送我2顆這種的,可是不夠亮

坦白說~ 這種玩兒剛出來我也跑去賣場買. 特價時2顆還要129.
很高興買回來想要換佛祖燈,換上後我被我爸罵了一頓.
因為亮度誇張的可憐,佛祖燈就是要光明,結果反而變暗,我爸說裝這個不如點蠟燭.

网友:
我早就裝這個了 ~~

亮度是没有原來燈泡那麼亮 !!

但也還可以接受啦 !!!

网友:
之前去五金行買一對這種的
用了大概一年總覺得亮度變很暗
拆了一組新的來比對 差蠻多的
似乎光衰很嚴重..

网友:
LED需要恒流驱动,要是改成恒流驱动,不知效果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快一小時看完大大PO的文章... 給大大一個讚

話說這種東西真好賺. 一塊電路板+2顆電容+幾顆LED+幾顆 ...

基本上是會,但應該看不太出來啦,因為它有小電容作點小小的濾波,就像傳統日光燈其實也是會閃,但是通常感覺不出來。

网友A:
一般神明燈大約是2W的吧!以目前LED發光效率大約是白熾燈的8倍來算,得要約0.25W的LED才會夠亮。
每一個小LED大約是20mAx3.2v=0.064W,也就是說要約4個LED才會有傳統2W神明燈的亮度。

市面上這種LED小燈泡,為了抗開關脈沖電壓,通常限流電阻都不小,所以效率可能都得用50%來算。也就是說要取代神明燈,得要約8個LED的才會夠。所以沒買到5個LED以上的,應該都比不上原來的白熾燈亮度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神明燈大約是2W的吧!以目前LED發光效率大約是白熾燈的8倍來算,得要約0.25W的LED才會夠亮。
每一個小L ...

以前很多都是寫2W可是近幾年很多都沒標示....有標示的很多都寫7W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很多都是寫2W可是近幾年很多都沒標示....有標示的很多都寫7W喔.....

有7W的LED神明燈喔!下次去大賣場再看看長怎樣。

基本上不管什麼燈,如果有標流明,以流明數最準。W數的話,有些標示還是看看就好,尤其是現在的LED燈,每家發光效率不一樣,而且愈新的發光效率愈來愈好。E27燈頭的LED燈,因為空間夠,才比較會採用恆流電路。像這種小LED,還沒看過有標流明數的,所以還是得自己換算回來才準。

网友D:
這我有經驗~~

首先,神明桌上的光明燈、小夜燈都是使用E12規格的"7W蠟燭燈泡",但實際上多少瓦
我沒掛錶測過..........

第一次買的時候LED比較小,兩顆還3顆LED我忘記了,亮度真是很差,外面有照著白色
蓋子,不滿意也硬著頭皮用...不然會被罵死

後來不知用多久壞了(光衰太嚴重)我就在大OO買了另一種跟傳統蠟燭小燈泡一樣玻璃罩
的款式,清楚看到三顆LED比較大顆,這回就很滿意了!!~~亮度很滿意......

一組燈7W*2*24H=336W/天

336*60(兩個月)=20160W/1000W(度)=約20.2度

如果我沒算錯~~這很經濟了....可惜這種小燈泡亮光有指向性,
不然替代小夜燈也很好用....

网友:
之前家裡神明燈我也是買三個燈的,結果不夠亮,後來改成九個燈的亮度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7W的LED神明燈喔!下次去大賣場再看看長怎樣。

基本上不管什麼燈,如果有標流明,以流明數最準。W數的 ...

你是不是誤會了..

我是說E12鎢絲燈泡......以前一直以為是2W....上面也看過刻2W...................

直到幾年前我逛大潤發還是家樂福時........有紙包裝........紙包裝是標7W........讓我十分驚訝.......不過我是一直沒量就是了........神明燈我不能動......因為也換過LED被罵太暗........

改天有機會給他改裝2W LED好了....要亮就讓它亮個撤底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我有經驗~~

首先,神明桌上的光明燈、小夜燈都是使用E12規格的"7W蠟燭燈泡",但實際上多少瓦

大大,你的一組7W是LED燭燈?
如果是的話,led數量應該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的一組7W是LED燭燈?
如果是的話,led數量應該很多...

鎢絲燈泡拉~~LED兩顆耗能哪來七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誤會了..

我是說E12鎢絲燈泡......以前一直以為是2W....上面也看過刻2W...................

呵呵,確實誤會了,我還以為是有標7W的LED神明燈。想說來去看看長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確實誤會了,我還以為是有標7W的LED神明燈。想說來去看看長怎樣...  ...

哈~ 我和大大想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