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燈座

楼主(2013-11-03):
網站上的各位先進,不知道台南哪裡有在賣CRT電視的燈座,因為找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有,
希望知道的先進不吝告知.謝謝

网友:
大智街 有材料行  就在離正義公園不遠

网友:
CRT座有多種管款式,購買時請記得帶舊品比對!

网友:
小弟上次去美和有買到,雖然多了1pin但是可以用。

楼主:
mingo大美和我有問過他們說沒有賣了,CROW大謝謝你我去看看能不能順利買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go大美和我有問過他們說沒有賣了,CROW大謝謝你我去看看能不能順利買到

大智街...名人電子.....從永華路彎進來約50公尺...在右手邊!!!.....我買過!!!

最好拿舊的樣本去比對.....才不會多跑一趟!!!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go大美和我有問過他們說沒有賣了,CROW大謝謝你我去看看能不能順利買到

是喔... 我好像年初還是去年底買的,當時還有很多顆說。

會不會有人整個掃掉,這東西這麼搶手啊?

网友:
台南市大智街名人電子
電話2288035
老闆和老闆娘人超好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消息,我今天下午下班時有過去名人買到了,最近幾天比較有空就可以動手了,真是謝謝大家,又知道一家好店

楼主:
昨天下班回家把買到的燈管插座更換上去,心情有點緊張,不知道能不能完修,裝好後把機盒也都蓋好第四台線插入,開機結果有聲音出現但是還是黑屏,只有中間有一點亮的橫線,心想完蛋了,電視機不知道哪裡又出問題,心裡有點沮喪,把電源關個再開仍然一樣,想說要準備花大錢了,可是就在我要關電源時突然出現影像,讓我高興一下,接著關掉重開,真的有影像,不知這樣算不算已經完修,心裡總會擔心會不會又變成有聲音出現但是還是黑屏,只有中間有一點亮的橫線.因為有各位前輩的幫忙所以還是將維修的過程上來報告一下.謝謝大家,現在我只能祈禱不要再出現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班回家把買到的燈管插座更換上去,心情有點緊張,不知道能不能完修,裝好後把機盒也都蓋好第四台線插入, ...

橫一
這是垂直電路異常
經過拍打震動之後,畫面恢復正常,表示垂直電路接觸不良
建議你從偏向線圈往電路板找,會有一顆垂直IC
把IC的接腳全部重焊一遍,應可解決橫一的問題

网友:
老電視建議您全板補焊,雖然很費時間,不過很多問題往往這樣就解決了

网友A:
請問 台中市電子街 ,或是 (台中市豐原區) 哪裡有在賣 CRT燈座
TOSHIBA 29吋 看起來應該是9PIN 中空, 知道有貨才想把它解焊下來
不然大工程很難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台中市電子街 ,或是 (台中市豐原區) 哪裡有在賣 CRT燈座
TOSHIBA 29吋 看起來應該是9PIN 中空, 知道有 ...

台中電子街西邊那條,南邊上來右手第一間(要走約5級階梯)有在賣,記得拿舊的去對

网友:
垂直ic大概是7隻腳固定在散熱座上先補焊周圍電容也一起補.最好周圍電容換掉好像是100uf.   95%這樣就可完工.若不行ic就是掛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台中市電子街 ,或是 (台中市豐原區) 哪裡有在賣 CRT燈座
TOSHIBA 29吋 看起來應該是9PIN 中空, 知道有 ...

豐原區中興路豐榮肉丸對面 益宏電子材料行可以買的到,不過最好是拆下來去比對,免的多跑一趟.

网友:
老機器很多在小基板(CRT座的那個基板).上面有一個"服務開關"檢測用.這個開關常氧化.也是會變成水平一橫線或是只剩暗紅畫面(無ㄚ訊號).尤其是TOSHIBA機種最常見.提供給您參考參考...

楼主:
昨天晚上有補焊,結果還是出現一條橫線而已,我想應該是垂直ic掛了,我的電視是東元29吋的,這顆IC要去哪裡買還要找一下,若有維修的進度在上來跟各位前輩報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有補焊,結果還是出現一條橫線而已,我想應該是垂直ic掛了,我的電視是東元29吋的,這顆IC要去哪裡買還 ...

打電話去...名人電子...先問看看!!!....(9樓有電話號碼)

這家都賣一些傳統的零件(電視..音響方面)...

民生路(靠近圓環)還有一家.....跟名人賣的東西差不多(系出同門)

楼主:
上個禮拜很忙,回家有時都快8點,所以沒有修理,利用禮拜天將買到得垂直IC LA7838換下來,還將周圍電容e跟其他零件補焊,原本以為可以完修,結果仍然不行,現在只能等有空在拆機了,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有新的進展再跟各位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個禮拜很忙,回家有時都快8點,所以沒有修理,利用禮拜天將買到得垂直IC LA7838換下來,還將周圍電容e跟其他 ...

垂直IC LA7838

垂直IC LA7838

垂直IC LA7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