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VD3722 畫面白霧

楼主(2013-11-03):
今天來了台BENQ VD3722   畫面白霧
剛好最近版上討論AS15蠻熱烈的,我也來湊個熱鬧

白霧 (有幽靈鴨n_119| )

拆開直搗黃龍

T-CON的 AS15 故障  換了再說

IC周圍先填滿錫

熱風槍吹吹就下來嚕~

用烙鐵加焊錫   慢慢拖過焊點      再用去漬油清潔乾淨

準備對位   原本是AS15-U  更換成AS15-F

位置對好後,熱風槍吹吹周圍讓焊錫融化   (照片是燈光問題)

組裝~測試~收工~   這台超好拆,前後花約40分鐘就搞定  :on_118|

网友A:
看來我得多多練習,怎麼看大家拆這顆都這麼容易.....
只有多練習了....感謝分享...

网友:
是大家都幸運  只有我帶賽嗎?怎麼我拿到的BENQ都不是換AS15那麼簡單阿  已經丟掉很多幾片友達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我得多多練習,怎麼看大家拆這顆都這麼容易.....
只有多練習了....感謝分享... ...

用熱風槍拆會方便很多~

网友:
有空要練習熱風槍~~銲槍我要1~1.5小時!

网友B:
不怕附近的貼片電容也吹跑了嗎?如何隔熱,也可教一下。好一手的示範,真好。

网友:
原則上是不會吹跑的 但是如果怕的話可以先用隔熱膠帶貼起來就萬無一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附近的貼片電容也吹跑了嗎?如何隔熱,也可教一下。好一手的示範,真好。 ...

風不要開很大~開很大一定吹跑~  自己衡量一下,我都開380度   風速5.5(滿格8)

网友C:
請問用熱風槍回焊AS15的溫度? 以及吹大約多久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用熱風槍回焊AS15的溫度? 以及吹大約多久時間?

我開380度~  加錫後10秒左右就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