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菱空調~請問外掛式毛細管的作用......

楼主(2013-11-03):
請問~
華菱10000kcal/h...落地型負壓式~
室外機附了一個"外掛式毛細管"......
不知其作用及安裝位置為何?!
還請有經驗的大哥......開釋小弟~
謝謝~

网友:
高壓安全閥

网友:
高壓安全閥
你確定嗎????????????

网友A:
放內機 內膨脹
放外機 外膨脹
管路長 內膨脹比較優

网友:
內膨脹
外膨脹
問一下這稱呼是怎樣來的

网友:
膨脹閥與毛細管作用是一樣的,都是用來調節冷媒流量

冷媒經過凝縮器(熱排)之後,接下來就是要將冷媒壓力降低(壓力越低溫度越低,壓力越高溫度越高),
降低的方法是讓冷媒經過孔徑極小的管路自然壓力就會變小,可利用膨脹閥或者是毛細管來達成

以分離式冷氣來說膨脹閥或毛細管的位置,可設計在室內機或是室外機,在室內機內稱為室內膨脹,在室外機內稱為室外膨脹,一般家庭用小噸數都是室外膨脹,大噸數才有設計室內膨脹,原因是冷媒經過膨脹閥或毛細管降壓過程中聲音比較大,家庭用的小噸數冷氣一般環境都需要比較安靜

若以冷房效率來講,室內膨脹的效率比較好,冷媒經過膨脹閥或毛細管出來之後的低溫冷媒就是接蒸發器(冷排),因此膨脹閥與蒸發器之間的管路越短,冷媒的溫度越不會流失掉

室外膨脹的冷媒因為必須經過室內機與室外機之間的連接管路,因此冷度容易流失,且連接管路越長流失越嚴重

如果室內外機連接的管路很長,而且室內不嫌吵的話,可使用室內膨脹

网友:
還可以這樣搞,哈哈....不錯

网友B:
在室內機內稱為室內膨脹,在室外機內稱為室外膨脹,
學習到了-----------------------這名稱第一次聽到
冷氣沒學好--------師傅都沒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室內機內稱為室內膨脹,在室外機內稱為室外膨脹,
學習到了-----------------------這名稱第一次聽到
冷氣 ...

"在室內機內稱為室內膨脹,在室外機內稱為室外膨脹,"
不是你沒學到,只是一般外面師傅,稱為內毛(摸)和外毛(摸)。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A:
放內機 內膨脹
放外機 外膨脹
管路長 內膨脹比較優

不過內膨脹會有嘶嘶聲,有的人對這種聲音很敏感,尤其是很安靜的辦公室~~

网友:
一般箱型是直接內機效果比較好.
個人工作經驗

网友:
原理圖看看 就知道差異

网友:
建議裝於室內機.
並包覆黏土做保溫及隔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