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製作儀器(玩具)的外殼

楼主(2013-11-03):
近來CIKO老師所發表的這一帖....

[電子儀表] 高頻變壓器維修用儀表製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47028-1-1.html

再加上popcorn大大的使用範例....

CIKO老師的怪雞絲
http://bbs.pigoo.com/thread-47860-1-1.html

相信有很多專業維修的大大...對這台儀器應該都很有興趣!!!...
但是小弟認為.....會修機器的.....並不一定能做出這一台..
雖然CIKO老師有意想製造PCB板....方便各位大大自行銲接組合
但是製造成本過高....如果沒有數量的話(聽CIKO老師說...光是一片PCB空板約要250元)
(如果有興趣的人......有能力的人....請出聲....協助)

小弟光是排零件位置圖(想用洞洞板...先試做看看)...就搞了2~3天....還搞不定!!!.....
念頭一轉....就從外殼先下手了(想說....既然要做....就要做全套的!!!)(安捏卡爽啦)
想著...想著....想到了"開關盒"....方便又便宜!!!....

1.全部配件.....大概25元...就可以搞定!!!
  細節部分.....就靠個人自行發揮

2.面板部分...有些不好處理...(挖洞...上螺絲等等)
  於是...就想到用壓克力板來改造(因為是平面的.....方便挖洞上LED...開關...上螺絲等等)

3.順便提供給想自製PCB板的大大們.....
  最大的空間...PCB板只能做到 60 mm  X  75 mm(左右)...才能塞得進去!!!

4.壓克力板鑽洞後...要再挖沙拉孔....這樣鎖上螺絲後...表面才是平整的(感覺較高檔)

心得 :

1.這種盒子....方便取得...造價又便宜....以後要製作簡單的小儀器(玩具)....可以考慮!!!
2.打算做一些白色(不透光)和半透明( 透光)的面板....來玩玩!!!
   不透光的面板...可以做些LED(或小儀器)方面的
   透光板...可以拿來設計一些小夜燈方面的...外加個電源插座就OK啦!!!
3.突然想到的主意......大家就隨便看看...參考參考!!!...

网友:
板橋PCB製作,看本網廣告看到的.
http://embpcb.com/

PCB 線上試算.
http://embpcb.com/pcb_quota.php

雙面板一次10片1050元(未稅含運).,不知有無其它費用.

网友A:
以上報價為50*50mm尺寸10片價格(底片費另加?),直覺較一般PCB廠便宜,應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上報價為50*50mm尺寸10片價格(底片費另加?),直覺較一般PCB廠便宜,應是不錯的選擇. ...

俺有興趣做一個來測試, 不過俺希望儘量用 MCU 完成, 那麼 PCB 就會很簡單. 所以希望大大提供一下這個 BLUE RING TESTER 的震盪訊號的內容, 例如頻率, 佔空比等 ,謝謝.

因為震盪訊號輸出用 MCU 產生. 震鈴數也用 MCU 算, 最後就出一個 指針表 輸出,
類似以前做的 ESR MET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有興趣做一個來測試, 不過俺希望儘量用 MCU 完成, 那麼 PCB 就會很簡單. 所以希望大大提供一下這個 BLU ...

此為類似自激式震盪,利用待測線圈(電感)與電路板上的電容產生振盪的現象,並非外加(固定頻率)信號與予測試.
有錯請告知更正.當然計數部份是可用MCU完成.
該電路圖左上腳部分為信號產生器可由MCU執行.因電路板目前介給popcorn大試用中,詳細輸出頻率需等收回電路板測試才知道.功力好一點的,也可自行計算頻率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為類似自激式震盪,利用待測線圈(電感)與電路板上的電容產生振盪的現象,並非外加(固定頻率)信號與予測試 ...

振鈴測試器好幾天沒見到說,不知道會不會被三太子給..........
老師!頻率用計頻器量哪裡? 請指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振鈴測試器好幾天沒見到說,不知道會不會被三太子給..........
老師!頻率用計頻器量哪裡?  ...

測試CD4069pin8位置.電路圖請參考..
http://www.anatekcorp.com/client ... pdfs/BLUErt%201.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為類似自激式震盪,利用待測線圈(電感)與電路板上的電容產生振盪的現象,並非外加(固定頻率)信號與予測試 ...

大大你好, 俺研讀了一些資料後, 應該明白她的震盪器設計和計算, 如果沒有算錯, 頻率大概是 5.6HZ
但是加上R3, D1 後, 應該會使DUTY CYCLE 改變, 但是不會算

3-gate-osc

3-gate-osc

3-gate-osc-calculation

3-gate-osc-calculation

另外 LC Tank 也學習溫故了一下, 請問你用的 Q1 是 NPN 還是 PNP ?

LC Tank

LC Tank

LC-tank-and-rings

LC-tank-and-rings

再來一個問題, 下面的紅框的部分, 不明白她的用途和設計, 請教你

unkown-S1

unkown-S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俺研讀了一些資料後, 應該明白她的震盪器設計和計算, 如果沒有算錯, 頻率大概是 5.6HZ
但是加 ...

1.輸出頻率應是接近如AN-118所列公式.(可搭配硬體實測驗證),R3/D1看似duty cycle調整,IC1d輸出為正時,取 R2//R3.
2.Q1為NPN電晶體.
3.電路圖左下部分電路其功能為經由S1按壓,可停止LED計數.(應是關掉Q2,Q3的C極供電)
其他較詳細電路說明可能要請您自行蒐尋技術資料,個人經驗有限恐也無法提供更多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試CD4069pin8位置.電路圖請參考..
http://www.anatekcorp.com/clientuploads/directory/products/pdfs/ ...

測試費酌收啤酒一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輸出頻率應是接近如AN-118所列公式.(可搭配硬體實測驗證),R3/D1看似duty cycle調整,IC1d輸出為正時,取  ...

大大你好, 參考了你的建議, 再次學習了一下 RC 充放電的原理和計算
下圖因為有 D1, R3 存在, 所以 50% 的充放電時間常數就不成立了.

俺也比劃了一些圖, 另外再次算了一下, 結果很接近 那位 修過飛機的大大 所提供的頻率數據
不知道有沒有學到精髓, 但是有一點不確定也還沒完全明白, 就是那個電容充放電的波形, FAIRCHILD 算的是用 1/2Vcc. 俺看書說那個 NOT GATE 只要輸入電壓到 Vih 或 Vil 就翻轉, CD4069 的說明書有寫, 大約的, Vih = 4/5 x Vcc 或 Vil = 1/5 x Vcc

所以俺就用這個方式算到大約 9.7HZ 了, DUTY CYCLE 大約 2%

nEO_IMG_3-gate osc not 50% duty cycle analysis

nEO_IMG_3-gate osc not 50% duty cycle analysi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參考了你的建議, 再次學習了一下 RC 充放電的與原理和計算
下圖因為有 D1, R3 存在, 所以 50%  ...

X大好,很佩服您深入的研究精神,吾等學習大半未能求得其中奧秘,僅能要求可應用即可.至於您文中所提及輸入/輸出轉態電壓,臨界點設為1/2Vcc(單點),應是便於計算方便.而實際轉態電壓應是為High/Low不同電壓(雙電壓),此自行實作測試可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大好,很佩服您深入的研究精神,吾等學習大半未能求得其中奧秘,僅能要求可應用即可.至於您文中所提及輸入/ ...

大大你好

俺希望學它的設計精粹, 不盡然是為了深入研究, 不過沒有IC在手邊, 所以沒得試, 不過有機會去長明街應該會買來玩一下

突然有想到, 如果沒有cd4069, 晚上回去後也可以用 NE555 來搭一個震盪器試試看, 它也是CMOS, 記得還有一個 200ma 的 OPEN COLLECTOR 輸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俺希望學它的設計精粹, 不盡然是為了深入研究, 不過沒有IC在手邊, 所以沒得試, 不過有機會去長 ...

1.CD4069應該很好買.
2.NE555的CMOS版本型號為ICM7555(開頭一定要為ICM),輸出級為MOS圖驣級(非open collector).
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俺希望學它的設計精粹, 不盡然是為了深入研究, 不過沒有IC在手邊, 所以沒得試, 不過有機會去長 ...

>希望學它的設計精粹, 不盡然是為了深入研究

能得到設計精粹,但不用深入研究?

為了深入研究但不是希望學它的設計精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上報價為50*50mm尺寸10片價格(底片費另加?),直覺較一般PCB廠便宜,應是不錯的選擇. ...

如果用普通電路板(自己洗的10cm x 15 cm)加朓線 這樣可否完成? 也比較省成本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普通電路板(自己洗的10cm x 15 cm)加朓線 這樣可否完成? 也比較省成本些. ...

大大好,如只洗一片自然是比較便宜,但若能有10片以上(如每片<200元),請工廠製作便會便宜省時更多.(只是缺少了些實作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