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ish的新玩具 SkyFire SF-001 CREE Q5 天火手電筒

楼主(2013-11-04):
這種強光型的手電筒我以前已經買過很多次了,我都是買Night這個品牌,因為我熟識的店家都推薦它,但是通常它都活不過一年,壞的原因清一色是電池漏液,導致電池架損壞,後來就沒買手電筒了,上星期突然看到惠民有在賣手電筒,而且是用18650的電池,所以買了幾支不同型的回來玩一玩。

這支SkyFire SF-001 天火手電筒是使用CREE Q5的LED,其實CREE的LED我早就領教過了,我之前壞掉的Night手電筒也是使用CREE的LED,只不過當時沒有Q5這種等級而已,強光型的LED光衰問題也重法解決,只希望這支天火看看能否延長一些使用期限。

這支SF-001的外盒是這樣︰

因為我只買手電筒,所以盒內顯的很空洞,全配其實是充電器+車充各一組的。

這支SF-001後面有一個尖突物,這是用在要擊破玻璃用的(或許還有其它用途)。

電源開關長在側邊。

充電孔長在另一邊。

拆開的情形。

彈簧及電池組還鍍金(這當然不是"金"啦!)處理。

拿出半年前lwang給我的18650筆電電池。

套上附的塑膠套。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因為在白天看不出什麼效果,所以等晚上再來拍照片。
值得一說的是,這個18650電池在lwang那裡不知放了多久了?加上在我這裡至少放了半年了,但是它照樣電力十足,所以,筆電的電池比外面那些號稱正品的電池其實更值得信賴。

放一些SkyFire SF-001天火手電筒的資料給大家看︰

題外話!天火的手電筒一支在露天賣多少錢大家查一查?這算不算是"天價"?

网友A:
展示這款,難道又在挖人家的口袋了 ... 我的口袋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這款,難道又在挖人家的口袋了 ... 我的口袋空了.

嘿嘿!這是我自己在用的......

网友A:
我買過許許多多的手電筒,從以前的燈泡到LED都有,大都有問題,燈泡的有 支較貴算不錯的,但是較大支,又較重,電池又較貴,所以現在也少用了,小支的LED型的,好多是LED故障的,又不能換,有的各方面都還不錯,但只要摔過一次就差不多了,沒死也半條命了.

网友:
跟著老大的腳步走~通通買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買過許許多多的手電筒,從以前的燈泡到LED都有,大都有問題,燈泡的有 支較貴算不錯的,但是較大支,又較重,電 ...

其實以前我買的LED手電筒都是使用將3個4號電池放在電池架那一種,裡面放18650電池的手電筒最初是在lwang那裡看到的,不過因為那時候沒用到就沒買了,我是看到惠民有賣才買回來玩一玩,我還有買一個LED的頭燈,下次也會貼出來給大家看,另外一支騷包型手電筒因為惠民沒貨,要下次才寄來。

買這麼多支手電筒幹什麼?這世界真的太黑暗了。

网友:
真的這種電池盒久了都會脆化,改18650就可以用好久~~
我手上也一隻但沒調段,只有散光跟聚光,也想拿18650來用,就怕到工地用完電不能使用一般電池,遲遲沒敗下手,看來我改天來去問問朋友有沒壞掉的筆電電池拆來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以前我買的LED手電筒都是使用將3個4號電池放在電池架那一種,裡面放18650電池的手電筒最初是在lwang ...

LED頭燈我也有買,因為久不用有問題,拆開後裡面的線斷了,就難以接回,好像是設計不能打開似的,也就讓它安睡了.

网友:
野人獻曝,
如同大家說的,拿一般的LED手電筒改的,
桶身是一分管,內壁用一段銅膠布聯接負極.

网友B:
Q5算是比較早的燈珠了,目前還有一些比較新的

网友C:
XM-L ,型號有: t5 t6 u2 ,最大電流可達3A!

网友:
有在玩電筒的話,推薦國外大廠出品的可以加減參考
功能及耐用度都不錯,就價格貴了一點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n_115|

网友:
這腳踏車很多在用Q5 !
但真假很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算是比較早的燈珠了,目前還有一些比較新的

6樓有提到買手電筒時也有買回一個頭燈,那個頭燈就是U2,當然價格也是貴一些,看來狼大也有在玩這種LED手電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XM-L ,型號有: t5 t6 u2 ,最大電流可達3A!

難怪我那個U2頭燈的電池盒可容納2個18650電池的空間,原來是很"兇電"。

楼主:
TO:脫氧核醣核酸&kaijay
LED跟電池一樣,都是真假難辨,我們只能儘量找較有品牌的廠商買,或自己辦進來了。

网友:
wish老大:那個18650行動電源買得痞友不少
那這個手電筒要不要也順道團購一下.
只是又要勞煩學姊了.

网友:
還好老大沒換車,不然這單子可是很大一筆阿.......

网友:
在露天看到這個,不知好不好用  行動電源+手電筒

网友:
這明明就是開箱"勸拜"文   ~~

惠民賣的 ~ 真想來團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