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逆滲透馬達泵浦漏水維修

楼主(2013-11-04):
家裡用了10多年的RO逆滲透馬達泵浦漏水,用Google搜尋後得知,馬達本體未故障,可以更換馬達三角墊片或泵浦頭,但找原始安裝店家沒有賣馬達三角墊片,但有賣整組馬達加泵浦頭(聲寶牌)與泵浦頭(海頓馬達幫浦頭),一個250元,網路上賣一個230元加運費70元等於300元,所以直接購買一個新的泵浦頭,但發現海頓的外觀有修整,檢查過4顆都一樣,應是模具不良造成,聲寶牌的就沒有這個問題,老闆說拆聲寶牌的給我,回家後將新泵浦安裝上去,已經不會漏水了。

RO逆滲透

廢水比

馬達

舊泵浦

新泵浦

另外前三道濾心外殼的密封圈,有些許滲漏,原來的外殼是外牙構造,店家現在販賣的外殼為內牙構造,原店家已沒有賣相同濾心外殼,故也沒有適合的密封圈,有人知道密封圈的規格嗎,或者是哪裡可以買到。

濾心與管線連接處有一個綠色插銷,請問要如何操作,才可以將濾心與管線分離。

网友A:
原來可以換泵浦,我之前還換新馬達,虧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可以換泵浦,我之前還換新馬達,虧大了~~

不一定是虧大,我拆過幾個馬達,當前面的高壓泵浦漏水,常常水也跑進馬達,把軸承也銹壞了。

网友:
最近我也翻出一堆公司裡面換下來的加壓馬達~四顆裡面也是只有一兩個馬達部份是OK的
鋼材才用借屍還魂的方式修好一顆~順便連軸承都換掉
這樣就又撿到一顆可以用的~

网友:
加壓馬達+變壓器 , 一組$1450-
自行更換三角頭現省$1xxx-元

网友B:
綠色插銷往外拉就可把濾心和接頭分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綠色插銷往外拉就可把濾心和接頭分離

謝謝告知分離方法,因為插銷很緊,材質又是塑膠的,不敢用太大力拉它。

网友:
應是o型環,拿舊品到空油壓行去合就有了,一條几塊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