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400W 請益!

楼主(2013-11-04):
圖1 : 紅線處剪斷量測並無電壓

圖2 : 110V 進,上方圖

圖3 : 110V 進,背面圖

請問版上前輩,圖1量測無電壓是否代表110V進那片機板故障 ( 學名 ? )

要將圖2拆解,量測機板,如何拆解 ?

感謝 !!

网友A:
你開關有開嗎
開關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請問版上前輩,圖1量測無電壓是否代表110V進那片機板故障 ( 學名 ? )
交流輸入開關EMI濾波電路板
我沒拆過----------------------------------------------估計要把輸入座跟開關腳焊開才能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開關有開嗎
開關量一下就知道

開關按開或關都有導通 ~ THS

网友A:
沒幾個零件量一下就知道了
看110V到那沒進來就那零件壞--------------------不然就線路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幾個零件量一下就知道了
看110V到那沒進來就那零件壞--------------------不然就線路斷了 ...

機板可能要解焊拆出才好量測

网友A:
不用阿
直接就量的到
我猜測應該是空焊
所有焊點都重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阿
直接就量的到
我猜測應該是空焊

maxcar 兄,這個機板 110v 和 220v 進都可(不用手撥 ),請問他是依照何種原理可以自動轉換變12v & 5v

网友:
參考主動式 PFC 工作原理

网友:
這是他進來有做一次升壓轉換----不管110v 和 220v都轉高壓3百多v
所以不用切換
、主動式(Active)PFC:

使用主動式元件,PF值都在90%以上,甚至達到100%,且擁有全域電壓(Full Range)的特性,會自動偵測輸入電源的電壓,從100V到240V的交流電都可使用,不用擔心不同國家的電壓變換問題。主動式元件的體積跟重量輕的多,因此打破了電源供應器重的一定比較好的傳統觀念。

楼主:

110V 出已正常

請問圖下那3個紅點做何用圖 ?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 出已正常

由左到右 分別是1.2.3
1是 磁環
2是共模電感
3是X電容   (跨越L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