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失傳一甲子的武林絕學 "大力金鋼指"

楼主(2013-11-04):
剛剛跟烏骨雞學姐從大老那裡拿了一些舊筆電電池回來,正愁著不知如何打開時,想到lwang的左右扭轉法,憑著一點記憶,運起內力+外力直灌雙臂,左後右前奮力一扭........!

筆電外殼應聲而破裂,接著用大力金鋼指(尖嘴鉗)清除鎳片,正在充電中.........

网友A:
老大~~

改天寄些核桃、板栗之類的麻煩你代工"開殼"....

今天我也拆了一台華碩老筆電電池,結果電芯都
0V,過放壞掉了.....01年的老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改天寄些核桃、板栗之類的麻煩你代工"開殼"....

你的應該太久了,我開的這一個裡面六個電池電壓都在2.2V~3.3V之間,每個都可以充,現在我用0.6A電流要充到4.0V,等充完後裝手電筒測試。

网友:
下次可以考慮用鉗子或槌子。。。。

反正外殼已經不要了。。。。。

(法一:鉗子是固定鉗,用來增加力矩,跟你一樣,用轉的。法二:槌子加一字起子也可以。。。。。一般我都是用槌子加一字起子,這是外殼還要。外殼已經不要的話,就用槌子敲破,要挑結構最硬的角角敲。。。這樣手就不會痛了n_118|)

网友B:
這應該是失傳已久的抓奶龍爪手吧~~~

网友:
我前幾天拆一個ACER  六顆都在3.9V

我拆這個,只要把貼紙撕下來就可以很簡單的拿下那六顆電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失傳已久的抓奶龍爪手吧~~~

是家事拳法

抹布 衣服 拖把  -----擰乾   我轉

网友:
拆電池要小心喔!!
那個短路的時候... 很燙!!

网友C:
和我老爸一樣
遇到要殺肉的我打不開給我老爸開 就會看到 擰 摔 鋸 壓 切 踢 絞 夾 丟 撬 十大招式
堪稱滿清十大酷刑 拆東西版~~

网友:
好深厚的內力n_010|

還是用鐵鎚+一字起子,比較不會傷到手n_0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老爸一樣
遇到要殺肉的我打不開給我老爸開 就會看到 擰 摔 鋸 壓 切 踢 絞 夾 丟 撬 十大招 ...

哈哈,算你老爸厲害 ...

网友:
太太太暴力了!
我比較龜毛,我拆外殼都想完整保留

不過留下來幹麻?

网友:
謝謝老大~
我的順便幫我拆一拆
...........................
開玩笑的~因為我可能是後90
還沒收到所以來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