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 SAMPO TVA-29FA8 CRT 電視需熱機影像才會清楚...麻煩神

楼主(2013-11-04):
品名:SAMPO 全平面電視
型號:TVA-29FA8
製造年份:2003.09

事由:電視需熱機影像才會清楚,就之前的經驗應該是影像燈座氧化,所以依之前維修方法去操作,但是似乎搞砸了,麻煩神人解救一下呀 !!

更換影像燈座

燈座背面接腳

因找不到小的所以就以大的去代替(已詢問過電子材料行老闆,同樣是9pin的,只是接腳是大的)
另外右上的電容也更新 (22uf 250v)

原內圈為小座的接腳,更換為大座的接腳但是都是同樣的電路

就在歡喜焊完後=>開獎....結果是藍畫面有線條,有影像

一開機完後顯示了幾秒中 (5~10s) 就影像慢慢消失(但有聲音)隨即關機

請問一下,我的步驟那個地方有錯呢 >.<

网友A: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好像小的跟大的 雖然電路板線路都是同一孔
換大的時 大的有一腳 必須把他彎掉 不要焊到電路板上
你要比對一下 哪幾腳是本來接地 本來沒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好像小的跟大的 雖然電路板線路都是同一孔
換大的時 大的有一腳 必須把他彎掉 不要焊到電 ...

喔喔...有這回事喔?
我倒是沒有注意到...@@"
不過看了一下板子...除 9個pin的外...剩下的一支腳確實與原來的燈座接的位置不同...(沒接地,但新裝的=>我接了)
我來試試好了....謝謝!

网友B:
請問您新的燈座是用插(紅色線)的還是用焊接的
該燈座要用焊接的(紅線)
還有請將機板上的多餘錫球清理,避免假性短路
電晶體接腳清除氧化再補焊
若一樣模糊就要考慮高壓或映像管老化造成
會出現掃瞄線應該是亮度過高
希望對你有用

网友C:
量11腳應該是答案

网友D:
你螢幕已經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新的燈座是用插(紅色線)的還是用焊接的
該燈座要用焊接的(紅線)
還有請將機板上的多餘錫球清理,避免 ...

1.紅色線是用焊的
2.試著將電路板再清乾淨些
3.亮度過高是那個零件有關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11腳應該是答案

量11pin 是指 open?short?

网友E:
請將框框那隻腳剪掉不要接應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將框框那隻腳剪掉不要接應該即可

是因為換大的燈座所以才要把該腳 bypass 掉?

不過由2nd圖來看 P12 有接的耶...

可以請問一下該腳位的作用嗎?

网友A:
我建議你把舊的9孔 先裝到映像管上 用電錶比對針腳位置
然後換新的燈座 也先裝倒映像管上 對照一下針腳位置
因為 大的跟小的 在放入映像管..我記的好像因為聚焦這腳的關係
位置會不同 並不是 孔對就插...再說你新的 他有11孔
舊的只有9孔 只是沒有金屬片而已
且映像管上..應該只用到7腳  .跟或8腳 ..最左或最右 是接地-每台電視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你把舊的9孔 先裝到映像管上 用電錶比對針腳位置
然後換新的燈座 也先裝倒映像管上 對照一下針腳位置 ...

是這樣的...舊有 9pin+1接紅色線腳位,而新的,也是9pin+1接紅色線腳位
看"舊"的9pin的有試著裝回去然後去對應"新"的位置是否相同=> 是對應到相同電路上
唯一差別是...維修前圖(pic2) 地線(黑色電線)沒接到燈座腳位,維修後圖(pic4)燈座有一腳位接到地線(黑色地線)了,不知道是否為那個影響?

网友:
照你第2張圖

你看看 新的燈座根舊的燈座 這3腳的位置.

网友:
按"9"樓仁兄的說法就應該對了,把框框處空開.

网友:
接地腳要很重要~~裝錯會燒crt鏡頭喔

网友:
機板11腳(已接地)已和12腳接地
把12腳空焊應該會好

网友E:
請將舊的燈座拆開分解就會明白,因為那隻腳根本沒有真正連接在CRT的腳上。(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將舊的燈座拆開分解就會明白,因為那隻腳根本沒有真正連接在CRT的腳上。(是空的) ...

喔喔...
了解~ 我試試喔 ^^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
了解~ 我試試喔 ^^

請問你的TUNER是不是這款

我這台29"轟天雷被前人調亂了,收不到電視頻道
可否幫忙測量:
1. VR 103K 阻值是設在幾歐?
2. 鐵粉心所在的深度大概都少mm?

网友D:
收不到電視頻道-調亂跟2箭頭無關..是在中頻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不到電視頻道-調亂跟2箭頭無關..是在中頻盒中

兩個紅箭頭有被調整的跡象說~小弟不懂電視,不敢去調整
我另外發文還請傑森大指點

网友:
希望你這台是管座接腳出錯的問題!

网友F:
把画圈的引脚剪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画圈的引脚剪掉就OK

謝謝...
有空會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螢幕已經不保了....

就算是crt裏的藍色陰級短路..還是有救!方法比較特殊一點.就是另繞燈絲電壓可解決喔!

网友:
第12腳KB被你接地了,第12腳只要空焊就好

楼主:
感謝各位...
小弟將原來的燈座拆了研究比對一下...發現在 12th 是不接任何東西的!
故將大的燈座 12th 折彎不焊...
嘿嘿...開獎 成功了!順利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