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 spree M19E4 19吋 不開機 請求支援

楼主(2013-11-04):
平常看著前輩們一部部的螢幕完修,癡心妄想著,有一天我也能這樣!
吃過3台軟的螢幕之後,這台就不只是換換電容,點點焊錫,就可以了事!
所以請求大大們,給小弟一個指導,感激不盡

這台螢幕是友人的,問他看可不可以給我提昇功力用!結果就搬回來了!
這台的牌子是HANN spree,型號M19W4,
故障原因,POWER燈一直閃爍大約一秒閃一下,在閃的時候,電源版會聽到嘶嘶的聲音,跟著電源燈一閃一閃的絲絲叫著,

剛拆開,目視檢查,電容、爆肝的、虛焊的,都沒有,心想這個是鐵板
電源版正面有黑一點區域,焊下檢查量測,大電容,二極體,都正常
搜尋前人的文章,結果沒人分享,電源版上有印著SAMPO,就搜一下,
找到  聲寶SAMPO SL9003 19吋LCD液晶螢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sampo
電源版很類似,小小的不一樣而已,壞的地方,有特別的檢查注意,但也都沒問題
電源版輸出的地方 12V  5V 都有!

請教大大們,我該從哪個地方著手??

電源版電壓12V5V都正常,是不是電源版OK?

网友:
這片板子 我是很懶得試(實在是沒時間慢慢查) 所以我大都換板子不然就直接改高壓板

楼主:
所以是電源版的問題??
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電源版的問題??
謝謝你的回答~

是這片板子問題大都出在高壓板

网友:
高壓變壓器旁都燒到黑黑的

楼主:
請問電源版 要買哪一種,可提共型號給我嗎?

楼主:
請問taiwan10539 大大,問題出在高壓版,是指點燈的部分嗎??
如果想要修好他,有沒有可以提示小弟,從何查起?是不是黑黑的那個線圈,那個有可以買嗎?
還是要換LED,比較划算?

楼主:
跟各位大大報告,剛剛搜尋了一下,露天有人在賣,還好不貴,小弟這就去訂一片。

楼主:
經過 taiwan10539 大大的建議 ,小弟決定購買一片,今天早上到貨!
有先安裝測試OK

在購買POWER板時,前輩也建議燈管也一起更換,小弟就想換LED,但說實在的,搜尋的前輩們的改裝,反反覆覆看了好幾次,
就是看不懂,也許小弟笨拙吧!!哈哈哈
硬著頭皮,去找學姊,買了2組,我還有一台15吋的3隻鳥等著我,不要想那麼多,這關能過再說.......
買回來之後,最擔心也最害怕的就是接線,+12 GND 小弟不怕,PIN3.4  也就是DIM ON/OFF  及ADJ ,
最後求助WISH大,提點了小弟,ONOFF OK,但ADJ還找不到,但至少燈亮了,辛苦也是有點回報的。
天色漸晚,明天再繼續吧!!
待續.......

网友A:
建議: 可先用點燈器此類工具點燈 接上訊號 確定一下 AD 運作是否正常 先釐清是無背光 還是無正常開機畫面
不然冒然的換 會花很多CO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 可先用點燈器此類工具點燈 接上訊號 確定一下 AD 運作是否正常 先釐清是無背光 還是無正常開機畫面

謝謝大大的提醒,本來可能高壓版壞,線上大大的經驗是直接換電源版,新買來之後有測試,有畫面,燈管有亮,都正常後,才敢再進一步妄想換LED的!!

可能高壓壞掉,我有把舊的電源版再移回使用,有時無+12 但有時有,不確定,我想壞的不只高壓區,我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醒,本來只是高壓版壞,線上大大的經驗是直接換電源版,新買來之後有測試,有畫面,燈管有亮 ...

嗯嗯 恭喜哦

网友B:
既然要更改LED了那當初可不用再買一塊PI板了,應可用原板改裝,因為原PI板高壓升壓器故障率蠻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更改LED了那當初可不用再買一塊PI板了,應可用原板改裝,因為原PI板高壓升壓器故障率蠻高的 ...

大大您厲害,一語道破我接下來要講的! 請細細聽我說到........

剛開始,PI板,讓我一直無法確定,高壓掛了,還是高壓+普通電源變壓部分一起掛,想著盡量用最少零件最少金額修復他,可能小弟沒經驗吧,想說PI一塊280應該可以解決,修復他我自己又沒把握沒經驗,話說日制電容都已經買好了,怕換上電容又沒效果,所以選擇一勞永逸的辦法!!

今天,我就測試,舊的PI板,+LED燈,亮了3秒,就熄掉了,新的PI板當然不會,想說舊板會不會高壓影響整體PI,所以今天就把舊版的高壓部分,能拿的就拿掉,結果居然能用!  所以.........

楼主:
小弟的ADJ 還未參透,請線上大大能幫我指引一盞明燈!!

搜文有搜到 萬能小書僮 大大的文章   摘述如下
BL就往AD板上的接腳找,AD板上的接腳除了電源板上的供電和接地腳,另外會有二支腳是BLON和ADJ(有些PI板還有帶音效,接腳會更多),那是AD板在控制高壓的訊號角,要找出那二支腳很簡單,PI板背面接腳處,找到二條細細的線往高壓部份跑,那二支腳就是控制高壓的訊號線了,BLON的話,在開機後其中一支會有2.5V~5V的電壓出來,那支腳就是BLON了,但有些ADJ你量到也會有電壓出現,但這二支腳接錯了不會燒掉,多試幾次就會了

小弟認為  BLON 就是PIN3,但PIN4 ADJ  無法參透,ADJ是調光用的?  還請線上大大指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過 taiwan10539 大大的建議 ,小弟決定購買一片,今天早上到貨!

大大~~~請問LED套件要多少摳摳~~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請問LED套件要多少摳摳~~感謝!!

大大:我在學姊這裡買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17-1-1.html

請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的ADJ 還未參透,請線上大大能幫我指引一盞明燈!!

搜文有搜到 萬能小書僮 大大的文章   摘述如下

LED套件上PIN1+2為 正極供電 PIN3為 ON/OFF PIN4 為ADJ PIN5+6為GND負極
據某大大說 此接法好像都一樣(大陸板接法) 另外 不管任何套件 通常接上VCC ON/OFF ADJ GND後 除了高壓區的元件要拿掉 可以的話 把往高壓區的地方斷線掉 避免背面有元件短路 造成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套件上PIN1+2為 正極供電 PIN3為 ON/OFF PIN4 為ADJ PIN5+6為GND負極
據某大大說 此接法好像都一樣(大 ...

了解

一個不懂請教: 可以的話 把往高壓區的地方斷線掉

這通常是甚麼地方??

网友A:
比如說 ON/OFF為啟動3.3V好了

在AD接住PI的插座線路 往高壓區通常會有貼片保險絲 將保險絲拿掉 這樣往高壓區的ON/OFF線路就斷開了

网友D:
P+I板接往AD的接頭,只要保留5V與GND,另外兩個BL-ON與ADJ通往原本背光電路的印刷線路切斷,並直接將改裝LED驅動版的ON及ADJ接到連接座焊點上

网友:
另外要注意,此LED改裝套件,LED為十顆一組,所以裁切所需長度時請以十顆為一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說 ON/OFF為啟動3.3V好了

在AD接住PI的插座線路 往高壓區通常會有貼片保險絲 將保險絲拿掉 這樣往高壓 ...

了解,謝謝,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板接往AD的接頭,只要保留5V與GND,另外兩個BL-ON與ADJ通往原本背光電路的印刷線路切斷,並直接將改裝LE ...

有Fell了,我試試...謝謝

這是10科一組的喔!!我聽到時,心都冷了......
還未剪時有測試,新品正不正常,剪完就直上,心想完了,我剪15顆下來........
後面5顆就不亮.............

------------------------------------------------我是分隔線---------------------------------------------------------------------------

剛剛要再發文,結果系統不讓我發.........
我就打在這裡

上午看PI板,有大概領悟了F大狼大所說的,只是不曉得正不正確,只有一試看看~~
我說說看
紅圈的地方F101 上面寫個M,應該就是FUSE,箭頭方向那2條細的,就是從接往AD板的端子上,連到高壓區,這兩條線讓他斷路,直接接LED的升壓模組的PIN3與4,
我在想直接把保險絲上方的R139 R108焊下即可,以免假設錯了還有回頭路!!哈哈哈...

网友E:
你好︰
雄雄一看是用外連圖片,仔細一看才知道是用"相簿內連",以後請直貼圖就好吧!看的人才不用一個一個點出來看。

你的圖還是太大,請參考版規用800*600,壓縮到70%~75%左右就很漂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Fell了,我試試...謝謝

這是10科一組的喔!!我聽到時,心都冷了......

呵 我改也都是找F接 我也剪錯過 據狼大的的解釋好像跟升壓及降壓有關 分成3顆及10顆1組兩種

圖片上傳前可用ACDSee 直接變更寬度800(照比例抓預設會抓470高) 這樣容量就沒那麼大嚕
若是拍直的 轉90度再照上方作一遍也可以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雄雄一看是用外連圖片,仔細一看才知道是用"相簿內連",以後請直貼圖就好吧!看的人才不用一個一個 ...

OK  補字補字補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 我改也都是找F接 我也剪錯過 據狼大的的解釋好像跟升壓及降壓有關 分成3顆及10顆1組兩種

圖片上傳前 ...

ACDSEE 我會了 謝謝

我的LED 沒有置中  所以在拆一次囉  有建議的燈條嗎? 可以驅動器不換,換LED燈條(3顆一組),這樣可以用嗎?
還有上面中間的地方,斷了一排!殘念了!

楼主:
繼續未完成的功課
今天就把高壓區  脫光   練一下焊功

网友D:
斷一排有時是壞一顆,可以用電表量,壞的挑出來把剪下來的換上去就好
焊接時須注意不要讓LED受熱太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ACDSEE 我會了 謝謝

我的LED 沒有置中  所以在拆一次囉  有建議的燈條嗎? 可以驅動器不換,換LED燈條(3 ...

這個經驗告訴我們 裝上前記得先測試LED正不正常再貼上

3顆1組我還沒裝過 可能得由其他大大說明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斷一排有時是壞一顆,可以用電表量,壞的挑出來把剪下來的換上去就好
焊接時須注意不要讓LED受熱太久 ...

是的,我試試看!正是我需要的!!
3個問題請教
1.SMD LED 如何測量嗜好是壞?
2.我剪下來的15顆,我想把5顆剪下,如何黏回去燈條上面?
3.剩下10顆LED的燈條,我要如何讓它發光?一定要驅動器嗎?
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試試看!正是我需要的!!
3個問題請教
1.SMD LED 如何測量嗜好是壞?

1.使用指針表歐姆X1檔(電流較大,LED較亮)或是數位電表二極體檔(電流較小,LED微亮)
2.電路板已剪斷就無效
3.因為是十顆串連,只要Vf達到,就可以發光,可測量led驅動板輸出Vled大小

楼主:
今天準備好LED燈條,然後置中再黏上,每個步驟,都有測試一下LED,發光情形!!很重要,不然就像我再拆一次!
接上電腦,及BD PLARER,還可以啦! 勉勉強強完修啦!!

再次感謝網站上的朋友們的鼎力相助,才可以讓小弟這麼順利地完修!!
當然也要謝謝 fakedeireas & 狼大,一路來的追蹤相助,謝啦!!

原本的暗黑缺塊狀況
置中之後
白底
黑底
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