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錢的一天

楼主(2013-11-04):
上星期6收到一台大同46吋電視  開機背光有亮無畫面 輕壓主板晶片畫面馬上出來 想說撿到好康的
花了近2000定10顆晶片回來換 今天一到貨開心的馬上重植...........連試2顆居然更嚴重
現在輕壓也沒畫面了  真是吐血 只好拆了  幸好還賺到一個電源板跟一片46吋面板=.=

网友A:
會不會晶片周邊電路有問題?
或許找個時間詳細檢查,答案就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晶片周邊電路有問題?
或許找個時間詳細檢查,答案就出現了

也很有可能 但這是自己的所以懶得去搞了 謝謝winrar070提醒喔

网友B:
1、想說撿到好康的

2、花了近2000定10顆晶片

好康的是台湾方言吗?

10顆晶片是哪个型号和功能的?

楼主:
好康的就是回收回來換個東西 就能馬上賣出去
那顆IC型號是MT8206AG  BDSL
可惜換了更糟 所以就沒好康的了 呵呵

网友:
按压主板晶片画面岀现,
应是某元件开銲,脱焊,
不会是晶片内部坏吧!你
你应先补焊后不行再换晶片。

楼主:
我直覺是空焊 所以將周圍補焊再將晶片拆下重植 我不喜歡直接回焊所以大都會買新的直接重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想說撿到好康的

2、花了近2000定10顆晶片

台湾人发言经常会用方言和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湾人发言经常会用方言和英语。

習慣就好

网友:
好康=由閩南語來的,意指好事兒、好的東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康的就是回收回來換個東西 就能馬上賣出去
那顆IC型號是MT8206AG  BDSL
可惜換了更糟 所以就沒好康的了  ...

已經短線 焊點也已經掉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經短線 焊點也已經掉了吧

大統沙拉油引起政府重視,規定以後任何油品,一定要標示清楚內容物,若辣椒油沒辣椒,花生油沒花生,就重罰!
我朋友剛剛昏倒了 … … …
因為…

他賣 …
嬰 !兒 !油!

卖婴儿油里面没婴儿,重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統沙拉油引起政府重視,規定以後任何油品,一定要標示清楚內容物,若辣椒油沒辣椒,花生油沒花生,就重 ...

我不敢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經短線 焊點也已經掉了吧

焊點是肯定沒掉 也確定沒短路  我是懷疑買到的晶片是壞的 只不過沒辦法證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點是肯定沒掉 也確定沒短路  我是懷疑買到的晶片是壞的 只不過沒辦法證實 ...

改天專程拜訪
基板內線短也是原因之一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天專程拜訪
基板內線短也是原因之一喔

OKOK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