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4筆電 ASUS L4000L的 鍵盤如何拆,拜託把原圖下載回去

楼主(2013-11-04):
非常感謝!
問題一:P4筆電 ASUS L4000L 鍵盤如何拆,拜託把原圖下載回去,再用小畫家的箭頭指引,再上傳您教學的圖片
問題二:鍵盤底下,還有藏記憶體嗎?

网友:
以正常來說我圈起來的地方要先拆開 , 首先看看圈起來的地方後面是否有相關螺絲.

玩筆電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撬開...多玩幾台就能孰悉..

网友:
筆電後面有鍵盤的螺絲,一般會有二個,而且會有鍵盤的小圖案要先拆開,再來就找鍵盘上的卡榫,要用小的一字起推開即可取出。

网友:
小弟沒猜錯的話,2樓O大建議應該是標準答案,紅圈背後固定螺絲拆掉後可以拿掉紅圈部分,這時就能看到固定鍵盤螺絲

网友:
9和D兩鍵背面有暗藏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