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計時器維修─熱壓斑馬排線接合

楼主(2013-11-05):
家裡平常在用的計時器,液晶顯示已經零零落落,應該是排線鬆脫了,但是這是用熱壓導電排連接的,照站上之前的討論,那不是沒救了嗎?不管了,反正來隨便試試看,死馬當活馬醫吧。先把排線拔掉,

網路上找了一下斑馬排線的壓接規格,大約需要加熱約110~130度,20~30kg/cm2的壓力,這樣的話應該用大家說的熱壓接頭勉強應該還可以用吧,

斑馬排線手上又沒有,只看到對岸有在賣,既然熱壓接是加熱黏住的,那我用銅箔應該也可以黏住吧?所以先把銅箔切細條,貼在膠帶上,

再把斑馬排線放在上面,然後用30W烙鐵加熱壓接頭,大約加熱10分鐘後(我是有用測溫計測到130度),直接壓在斑馬排線跟銅箔上,壓約5秒鐘,(要用多大力?啊就給它用力、但還不用到吃奶的力道的程度,反正就大約20公斤的重量),不太放心,所以我壓了三次。
一個人沒辦法同時壓又照相,所以上面這是壓接完成後才照的壓的位置示意圖

再來就同一動作,直接壓在液晶接腳上,

這樣跟液晶接合的可焊銅線就完成了,

最後再直接焊回原主板上,焊的很難看,因為忘了加熱會把膠帶熔掉,下次得記得要用耐熱膠帶來當底才行

組合回來,發現還是有三節不會亮,有確認接線都有通,而且液晶沒問題,所以應該是IC有一隻腳的輸出壞了。不管了,至少學會了熱壓斑馬排線,雖然是土炮,一定不精準,但至少自己維修有用啊...

不完全、更不專業維修,完畢!

最後是用剩下來的一小段排線,留下來,下次有需要時還可以用,正面,
背面,也就是壓接面。

後記編輯:
1. 已經脫落的斑馬排線,好像通常無法再接好回去,有可能是膠熱壓過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吧,要重壓的話,保險點是撕下來,剪去原來已使用部份,使用未加壓過的部份
2. 不要用烙鐵直接壓在斑馬排線上,它的塑膠不耐熱,放上去它會給你"消失不見",我有試過...

网友:
好強喔 學習了n_151|

网友:
太神奇了!
光那 1.5mm 間距的斑馬紙 眼睛就花了!

斑馬紙這種東西多半價值低微不符人工成本棄修,
修好也不持久,很快就又壞了。
選購鐘錶時計還是找用導電橡膠接合 LCD 的比較好。
可惜光從外觀無法分辨...

网友A:
請問一下,那個烙鐵頭叫什麼?
銅箔班馬紙的正式名稱叫什麼,那裡買的,多少coco?

网友:
第一次看到好像有維修成功的!軟排~

网友B:
常常遇上這種,沒一次能壓成功的... 我是用舊線直接重壓
樓主真強@@ 用膠帶自己做排線! 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那個烙鐵頭叫什麼?
銅箔班馬紙的正式名稱叫什麼,那裡買的,多少coco? ...

報告版大,
那個好像叫"熱壓T型銅烙鐵頭",其實就只是一個銅製頭可以插在30W烙鐵上,在前端加上"導熱矽膠"。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29036946

那個銅箔排線沒得買...,自己做的啦。本來是想說用"雙面導電銅箔膠帶"來用,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267411946
就自己用美工刀+尺+尖嘴鉗,把它切一條一條細線直接貼上,結果是不行。可能是膠面導電棵粒不夠密,或是買到的品質不好。最後就只好改貼在普通膠帶上,再用熱壓直接接合在銅箔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常遇上這種,沒一次能壓成功的... 我是用舊線直接重壓
樓主真強@@ 用膠帶自己做排線! 高! ...

忘了補充說明,
已經脫落的斑馬排線,我也試過好像無法正常接好回去,有可能是膠熱壓過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吧,要重壓的話,保險點是撕下來,剪去原來已使用部份,使用未加壓過的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版大,
那個好像叫"熱壓T型銅烙鐵頭",其實就只是一個銅製頭可以插在30W烙鐵上,在前端加上"導熱矽膠 ...

越來越進化了,連零件都自製 ...

网友C:
我都土炮用電線連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都土炮用電線連接...

用OK線嗎? 可否賜教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OK線嗎? 可否賜教 ><

噢~~我補充一下

我那個案例是斑馬排線貼合的地方有金屬接點,由於買不到
排線於是我用線來直接連接...OK線當然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噢~~我補充一下

我那個案例是斑馬排線貼合的地方有金屬接點,由於買不到

想說玻璃上可以直接焊~ 原來是我想多了 拍謝~

网友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57728661
有這種東西可以把軟排改成用OK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257728661
有這種東西可以把軟排改成用OK線~ ...

有看過這個,但是還沒去買來試,不知道會不會黏上去就一坨分不開...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