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SK3742 37吋液晶電視開機不通電、無畫面

楼主(2013-11-05):
話說上月中旬某日中午時分,接到一位親戚來電說他家中給長輩看的液晶電視壞了,開機都沒有

畫面,想拿來給我們處理等等。本來想說等老哥修理完筆電之後再說,不料老哥爽快答應,

下午這台大傢伙就送到了,是BENQ 37吋的液晶電視,產品型號如圖,型號SK3742 S37K,製

造日期為2009年12月,至今約三年多。

01機器型號

01機器型號

機器本身不重,一個人可以輕鬆搬運。架好機器,接上電源線(使用一般的電腦桌機電源線)

,沒有任何的指示燈亮起,按壓機身右側的電源開關鍵也是沒有任何反應,利用遙控器也是

沒有任何訊息,如下圖完全無畫面,看來真的有問題。

02開機無畫面

02開機無畫面

要處理就要拆機,將機器翻面倒置,先卸掉腳座的4個固定螺絲,很輕易的取下腳座。再來是

機身背蓋,嘿嘿,固定螺絲還真不少,有十多顆,兩個人七手八腳的很快就拆好了,取下背

蓋,可以清楚的看到機板的分布配置。圖中正中央是主機板,各式各樣的輸入端都在這兒,處理

之後才透過上方的電纜線送出到液晶面板顯示。圖示為拆開電視背蓋後機板位置及面板型號及輸入端子圖。

03主板位置

03主板位置

04面板型號

04面板型號

041輸入端子

041輸入端子

下圖為在主板的右方的調諧器Tuner及型號,第四台信號都是由此輸入及處理。這台的調諧器型號是AT-

091T,但是只能處理第四台信號,無法透過天線輸入數位無線台信號,有一些可惜!

05選台器

05選台器

051選台器型號

051選台器型號

電源板在主板的左方,因為相機拍攝取景不佳,沒有入鏡,以另外照片表示電源主版圖,還

請各位見諒!從電源板左側可以看見有十個高壓輸出接往燈管。因為開機沒有電源,先針對電源板的輸出端子進行測量,在線路板上都有標示對應腳位及電壓,竟然全部電壓端12V、5V、5VS等都沒有輸出電壓。下圖為電源板全圖及電源輸出端接線圖。

06電源板

06電源板

061輸出端

061輸出端

因此從電源AC輸入端開始檢測,一步一步尋找問題點。最後發現是一顆並聯式二極體壞了,

就是圖中紅色箭頭指的那顆,型號是SBR20200,二個並聯二極體中一個被打穿了。

07故障二極體

07故障二極體

查了規格後,到台中電子街找了一顆代用品MBRB20200,花費35元。換上後,上電測試,哈哈

!電源指示燈亮了,遙控器測試正常,測試輸入影像信號顯示一切正常(家中無第四台,只有無線台,此機無法

直接輸入無線台信號)!OK!完修送回。

08信號來源選項

08信號來源選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美解決..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鼓勵,該中功率二極體名稱如wet大所言是蕭特基整流二極體,下圖為該二極體腳位圖。據家兄言,這類多顆並聯式二極體,往往因為製造上的極微小差異,形成阻抗也有一些差異,在通過大電流時,往往會對阻抗低者造成破壞而打穿,因而造成電路故障,提供各位查修電路時參考。

SBR20200腳位圖

SBR20200腳位圖

网友:
神奇就在這裡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這種問題的,也修過一台.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