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羅技滑鼠維修(要壓很大力)

楼主(2013-11-05):
因為是羅技~好用~耐用~手感好~夠重(裡面有鐵片)
本來想說是按鍵壞~
所以在別隻壞掉便宜的拆下一個

解果~當我拆下後
才發現
原來是虛焊

近拍不是很好~
補上焊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是原廠出廠就焊成這樣,那還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廠出廠就焊成這樣,那還真是

是原廠~也是某一天這樣,但這中已經使用三年都很用力!!
某一天怎樣用力都不行~才拆開!!
但補焊後~變正常!

网友B:
如果是按一下變成兩下快點,狀況會不會是按鍵故障? 有沒有妙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一下變成兩下快點,狀況會不會是按鍵故障? 有沒有妙招呢?

我的滑鼠也曾有這種情況,我的狀況是按鍵故障,換完按鍵後就一直用到現在。
我的滑鼠是換這種按壓開關,松下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一下變成兩下快點,狀況會不會是按鍵故障? 有沒有妙招呢?

通常是按鍵掛了

你可以試著長按滑鼠按鍵,然後拖拉,沒辦法多選的,跟兩下快點一樣,都是按鍵壞了

网友:
如果還在保內可以免費會一支新的
上星期才換一支新的
才300的滑鼠 會連點
線上申請 會給你宅配公司的電話
自己打過去約時間
到府收送 服務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