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無背光~大改!L型改一型

楼主(2013-11-05):
此台無背光。
爽到了~想說是軟的!開拆~~
大肚子~~都更換日制電容!
換好在上~~一樣不行!!!這下有點,感覺不適軟的~
爬文~~P605可疑~~~更換下方兩顆(這兩顆有擊穿)*有文說一次要四顆,手上兩顆也拆機,換上........*#沒辦法有四顆#這顆不便宜~買四顆就快可買新的一片。

於是~在PIGOO爬文兩天!12M0XX或VA1912.............................
看到G大~的一篇文:忘了把它記下.....就是把L燈管的高壓版改成一般燈管

心想那我可以把一般燈管改成L燈管用高壓版!但這有個問題L改一般這功率一定OK~大變小!一般用L~小變大
故意找28"左右的高壓板~但好像沒這尺寸,所以先上26"高壓測一側
施工如下
退PIN~這也是跟G大學的~先把L的高低壓分開
施工後如下~一個端子配一高一低
四顆MOS很重要~因為很貴~留下以後用~

把訊號線都拉出來,靠螺絲孔出來!上高壓版
完修~~看起來OK~熱機約2小時多

不知道這樣會怎樣?
但改完之後~有點後悔~花的時間不如買一片好的直上
感謝各位

网友A:
樓主您這樣改後殼還裝的上去嗎

成本應該划的來,買整塊的大約250,高壓公板120

网友B:
享受成功那種成就感~無價.

只是您怎麼不把公板直接放在板上?

网友A:
恭喜樓主維修成功,請問您用公板會不會覺得比較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享受成功那種成就感~無價.

因為
1.直移要用高壓線在拉定位<---小弟沒有高壓線(這有想過,當初G大就是這樣L改一用)
2.如果不拉線就是鐵要開孔,這更累與線也要再補長。
以上感謝G大的文,讓小弟有這想法改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這樣改後殼還裝的上去嗎

成本應該划的來,買整塊的大約250,高壓公板120 ...

可以~~VA1912旁邊都是空間!注意看高壓版位子加上北蓋是一個ㄇ字型
只要高度沒比原被蓋高!
成本上是較低,但改的時間約2小時。掃零件...
買板子可能半小時拆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維修成功,請問您用公板會不會覺得比較暗

這問題我想過!
但我沒很注意看~
如果很暗就知道高壓版沒力,但目前看起來還OK!!
可能變成一字型的亮度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