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國際牌 TC-37MPJ 無聲無影 指示燈無亮 請高手指點

楼主(2013-11-06):
機種

機種

機種
接受板
控制板

网友A:
電源燈不亮~有先確定沒電壓過去嗎?

网友:
u23/u25及週邊電容先換一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燈不亮~有先確定沒電壓過去嗎?

報告風嵐大ㄟ
小弟有量u25 out1.8v
量74hc4052d 16腳vcc有5v
接受器有5v發射腳有4v
請高手指示謝謝

楼主:
版主你好
小弟有換.....
看來無異樣請指示
已完修

网友:
先恭喜完修....旦可否明示一下到底是壞那ㄦ,換啥米零件....看嘸??

楼主:
經大師(蘇飛)指點為穩壓濾波不良.經換電容+洗板已完修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