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UNGHWA CLAA220WA 01 面板白屏 燒 焦味有人知道這個...零件編

楼主(2013-11-06):
燒爆零件

燒爆零件

VA2216

VA2216

燒焦味粉重

燒主機板跟面板 都燒   造成白屏

主機板修好了

但不知面板這零件規格型號是....請教了

网友:
之前修理拍到的,面板型號相同,但電路配置不太一樣,看有沒有幫助

网友:
看照片邏輯板上的Q501擔任Boost升壓電路
的開關管,此開關管可以使用N通道大電流
的MOSFET替代.
主板上的Q101擔任面板VCC供電的開關管,
一般可以使用P通道大電流MOSFET替代.
邏輯板上的Q501燒毀,檢修時應注意前後端
的驅動信號與輸出負載電流是否異常,避免
更換零件後發生再度燒毀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