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異的網路線

楼主(2013-11-06):
今天將公司會議室的舊電腦 (A)換下來, 換上一台中古高速電腦(B),  結果電腦無法連線, 竟然不通
但是硬體的連線偵測是 OK

於是
檢測1: 網路線接線接腳檢查 OK
檢測2: HUB PORT OK
檢測3: 電腦 B 移到他處, OK
檢測4: 換一條線, 不換 PORT,  OK
檢測5: 這條有問題的線在別台電腦 OK
檢測6: 想要把這台電腦B和不通的路線拿去別處測, 但太麻煩了, 就沒做了

我在想是不是這個電腦 B的網卡有問題了?

网友A:
相容性問題.....偶而會遇到。
那條不能用的網路線是否為跳線?或是換上之後正常的網路線是否為跳線?

現在的網卡與網路設備大都是Auto-mdix,當網路線插上瞬間兩端都在做Auto-mdix時是有可能出現矛盾狀況,若可以的話試著將其中一端改成不自動mdix,或許可以改善。

网友B:
對一下網路線的接法, 有可能是網路線是亂接的...
標準接法是 橘白/橘/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

亂接在10M時, 也許可以用.. 但在100M以上時一定會出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容性問題.....偶而會遇到。
那條不能用的網路線是否為跳線?或是換上之後正常的網路線是否為跳線?

兩條網路線沒有跳線, 我在檢測一就做了, 剛補強一下說明了
所以才是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一下網路線的接法, 有可能是網路線是亂接的...
標準接法是 橘白/橘/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

在檢測一就檢查了, 沒問題, 不過主機是 1G, hub 是 100m

网友:
原電腦和網路線日久生情,捨不得離開!
這網路線得作一下心理咨詢~

网友C:
是不是原電腦有做網路設定...
TCP/IP....固定IP......等等的網路設定...

网友:
有設備鎖機碼

网友D:
設備有鎖ma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設備有鎖mac

鎖MAC,他移到辦公室其它PORT應該也取不到IP才是

网友E:
先執行簡單的IPCONFIG /all查看ip,及ping g/w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電腦有做網路設定...
TCP/IP....固定IP......等等的網路設定...

固定ip是有, 兩台電腦的 ip 不同, 就算一樣也無妨, 因為不會同時接
只是單純換了線就ok, 連 hub port 都沒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執行簡單的IPCONFIG /all查看ip,及ping g/w看看吧!

ping 不到閘道器, 可見是沒有通
換條線就好了

网友:
網路線光看SWITCH或HUB的燈號是會騙人的, 拿測線器量過都通才是真的.
很有可能網路頭的1,2,3,6腳其中之一接觸不良才有這種怪毛病.

网友:
會不會線阻抗較大,
電腦 B 網卡功率打不回來,
移到他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容性問題.....偶而會遇到。
那條不能用的網路線是否為跳線?或是換上之後正常的網路線是否為跳線?

+1不過除非是20年前的網路設備不然都是自動跳的.有時候是接頭鏽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