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80L 有時無法開機,拔掉電池就可正常開機

楼主(2013-11-06):
Hi all,

請問,ASUS X80L 有時無法開機

但是拔掉電池,單接變壓器就可正常開機

正常開機後關機裝回電池,又可以正常開機,電池是好的~~電池可正常使用及充電

怪怪!!~~~這是啥怪問題?  有人愈過嘛 ?

网友:
這要拆機查修是否切換 IC 出問題或是小零件燒壞..

自己會修就拆開來修 , 不會就送修吧!

不修就勉強繼續用...

网友:
X80是很久的機型了,猜測Power IC老化造成開機時觸發Power線路的保護
解除Power保護的動作就是移除電源.

可試試看開機時用 "變壓器(電池在不在應該不影響)" 還是用 "只用電池" 那個較容易出問題,然後....

盡量避免踩雷囉

网友:
有遇過一次3v 5v待機晶片換掉就正常的情況,
但是我也不懂是什麼原因,
沒換之前電壓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