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CRT,型號TC29PFB問題請教

楼主(2013-11-06):
各位大大
小弟CRT出現狀況,狀況--->1~50台都可觀賞的頻道,但50台以後就無法觀賞會呈現藍屏現象
國際牌CRT,型號TC29PFB
可否各位先進告知其修理方法....
謝謝n_149|

网友:
調諧器(TUNER)/鐵盒子,換看看

网友:
很明顯TUNER壞掉了,更換就OK了。
您也可以試試看以敲擊TUNER看頻道會不會出現,如果可以,那就是TUNER內部有空焊了,拆下焊一焊因該就會好。

网友:
直接換TUNER就好了...

网友A:
進MENU後找到有線電視,然後再重新尋找(掃台)一次,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B:
小弟認為先區塊分析再說比較妥當.因為TUNER有點貴且對非專業人士也不好取得.區塊分析-譬如說1-50台雖可看.但頻道與節目是否正確?如29台是否為三立台?若不是.那就如6樓的大大說的處理方式應該可解決.若頻道與節目內容為相符合.在不考慮第4台線路是否正常的情況下.那小弟建議先查一下選台電壓是否充足.一般為dc30v.順便查一下uhf與vhf與vlhf此3腳供應電壓是否正常.若都正常再採取3樓大大的方法一般可解決.若非得更換TUNER不可的話...也可選擇乾脆買台機上盒來代替TUNER也可!~小弟愚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認為先區塊分析再說比較妥當.因為TUNER有點貴且對非專業人士也不好取得.區塊分析-譬如說1-50台雖可看. ...

大大你好
1~50台ㄉ頻道與節目是正確的,不能看的都是藍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MENU後找到有線電視,然後再重新尋找(掃台)一次,看看可不可以。

掃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C:
看看實際的情況吧~
現在有些TUNER不僅有點貴,很多都買不到了...
買一台大x的選台器來頂著用吧~
約$1000元左右
二手的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實際的情況吧~
現在有些TUNER不僅有點貴,很多都買不到了...
買一台大x的選台器來頂著用吧~

花栗鼠大大
真的就像你說的TUNER原廠貨要價1450 NTD而且還沒貨.........真ㄉ有點貴
可以推薦大X 2手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栗鼠大大
真的就像你說的TUNER原廠貨要價1450 NTD而且還沒貨......
可以推薦2手的嗎?

把tuner. PO上,我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tuner. PO上,我找看看

阿資大大
tuner型號:ENGE6107D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栗鼠大大
真的就像你說的TUNER原廠貨要價1450 NTD而且還沒貨.........真ㄉ有點貴
可以推薦大X 2手的嗎 ...

atex大
以下沒屋頂的搜尋給您參考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VC-181&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