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C-29FD1 收不到類比電視頻道

楼主(2013-11-06):
SAMPO SC-29FD1 , 1999年製造,有CATV功能

轟天雷喇叭收看DVD,AV訊號有音響的效果

再不清理,會變成盤絲洞。三太子說

診狀: AV訊號收視正常,惟獨- VHF CABLE收不到第四台(客人說:畫面雜訊)

前人維修後線束未歸位

黃色VR 10K及鐵粉心有被調整過的痕跡,小弟不懂,不敢亂調

請教先進:
1. TUNER如何改正?
2. 三太子的茅屋沒有第四台,可以用老式DVD VHS供給訊號嗎?

网友A:
哇~~~三太子現在電視修很大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三太子現在電視修很大喔  ^^

噗! 收很大殺的多,都馬賠工時,賺不到ㄎㄎ

网友B:
用VHS供訊號,電視選"13"ch,可以確認TV有無收視,可是你確定VHS還正常嗎?
<博物館才有的東西>

网友:
2. 三太子的茅屋沒有第四台,可以用老式DVD VHS供給訊號嗎?
可以喔

网友:
VHS 如果未改是3 或4 CH 也有1或2CH 祝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HS供訊號,電視選"13"ch,可以確認TV有無收視,可是你確定VHS還正常嗎?

VHS上個月收修三台,兩台已完修有發帖,一台沒時間還沒開工
老式VCD 也有VHF輸出,可是都殺肉囉!
感謝! 29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HS上個月收修三台,兩台已完修有發帖,一台沒時間還沒開工
老式VCD 也有VHF輸出,可是都殺肉囉!
感謝!  ...

現在修一台(頭殼燒) 整個(藍色)進工模 也不行
等等改一下線 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VHS上個月收修三台,兩台已完修有發帖,一台沒時間還沒開工
老式VCD 也有VHF輸出,可是都殺肉囉!
感謝!  ...

不知TUNER編號是否"BT5UF2011",如是,我手上有一顆,
可以免費奉送.感念於本是天涯淪落人(我也曾修過VHS)

网友D:
大顆IC旁..近照在拍幾張..在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修一台(頭殼燒) 整個(藍色)進工模 也不行
等等改一下線 看能不能修好 ...

三太子是修不好就殺肉
WE大的技術,沒問題的啦!
不然寄過來我幫你修,噗!幫你殺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TUNER編號是否"BT5UF2011",如是,我手上有一顆,
可以免費奉送.感念於本是天涯淪落人(我也曾修過VHS) ...

29大真是CRT高手,TUNER真的是BT5UF2011咧
運費該我出,歡迎TUNER再利用投成過來,請收消息~ 感恩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太子是修不好就殺肉
WE大的技術,沒問題的啦!
不然寄過來我幫你修,噗!幫你殺肉喔! ...

真的要幫我修 真是感謝喔
信(三太子 就得救了) 現在是(整個藍畫面)
可能(程式)跑掉了(等等用加電法 看能不能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顆IC旁..近照在拍幾張..在解說

也不知道重點該拍哪?  請您指教~

网友:
已發消息,請檢閱.

网友E:
tuner的30V有量一下嗎?看看有沒有來。

网友D:
AV訊號正常嗎?類比訊號不見一般歸納幾點?1.TUNER調諧不良2.TA8747N空悍與不良3.AV訊號與TV切換IC不良4.
中頻中周調整不良

网友F:
此機想起以往處理方法是先把那個藍色遮墨ic拔除(快一點的方法是.先把小基板上的藍色腳位空腳.只是整個修過程會在偏黃的螢幕中維修)..這樣螢幕就不會藍藍一片.這樣才方便維修中頻.修完再裝回去.此機處理方式.小第個人覺得.應該把TUNER拆開(因為中頻解調ic在TUNER後半段).將vco中周空氣電容拆除.換上33p應該會好.必要時再調一下下.最好把聲音中周一起處理.約68p~100p

楼主:
引用 网友E:
tuner的30V有量一下嗎?看看有沒有來。

感謝指導,有30VDC
發現說~這TUNER曾經被解焊或是更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訊號正常嗎?類比訊號不見一般歸納幾點?
1.TUNER調諧不良
2.TA8747N空悍與不良
3.AV訊號與TV切換IC不良
4.中頻中周調整不良...

AV訊號收視正常,惟獨- VHF CABLE收不到第四台(客人說:畫面雜訊)
要等到周日做一條銅軸電纜,先來試客人說的畫面雜訊
感謝傑森大指導: 三太子的功力,好像只能做到IC補焊
過幾天,續報結果!感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真的要幫我修 真是感謝喔
信(三太子 就得救了) 現在是(整個藍畫面)
可能(程式)跑掉了(等等用加電法 看能 ...

信三太子 得永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信三太子 得永生

已經完修交機了
三太子 有保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機想起以往處理方法是先把那個藍色遮墨ic拔除(快一點的方法是.先把小基板上的藍色腳位空腳.只是整個修過 ...

感謝TC指導,是把CRT管板上的TDA6013 PIN7 KB 或是R23空腳嗎?
CRT年代來不及參與,現在學!好像也沒什機子可練習
TUNER內中周沒見過,明天有機會拆蓋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訊號正常嗎?類比訊號不見一般歸納幾點?1.TUNER調諧不良2.TA8747N空悍與不良3.AV訊號與TV切換IC不良4.
中 ...

29D大贊助一顆TUNER,巧遇郵局假日休息不送件,還是一樣沒料可更換
今天閒閒,找一條CABLE接在VHS錄放機 VHF OUT ,可提供CH3/CH4 兩個頻道

INPUT來自DVD,影像由黑色蓮花線供給液晶電視,可收視(確認有輸出)
計畫以CABLE提供VHF給CRT測試

沒料下,TUNER先補焊

呵呵!CH4 中獎囉~ 傑森大分析有厲害

順便換下兩顆電容,都已經斷腳,AV影音還能收視,真是不簡單

感謝樓上諸公指導,是你們完修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TUNER編號是否"BT5UF2011",如是,我手上有一顆,
可以免費奉送.感念於本是天涯淪落人(我也曾修過VHS) ...

在此感謝福哥贊助轟天雷 TUNER BT5UF2011
由於先補焊完修,今日才收到TUNER
TUNER是該寄還給福哥? 還是留給下一位有這顆需求的癖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謝福哥贊助轟天雷 TUNER BT5UF2011
由於先補焊完修,今日才收到TUNER
TUNER是該寄還給福哥? 還是 ...

恭喜完修。大大你還是留下吧,待下回有緣人需要,在與其結緣.若真無去處,
就拿來當桌腳墊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大大你還是留下吧,待下回有緣人需要,在與其結緣.若真無去處,
就拿來當桌腳墊也不錯!!! ...

認識29D700ST福哥是緣分,今天剛好收修一台TOSHIBA 29D700ST,好巧~
氣墊式低音,讚喔! 可是這台有影無聲~

轟天雷TUNER BT5UF2011 先暫存在小弟這裡
下回癖友發帖有需求(發帖10且積分400以上)
小弟就把福哥的愛心轉送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認識29D700ST福哥是緣分,今天剛好收修一台TOSHIBA 29D700ST,好巧~
氣墊式低音,讚喔! 可是這台有影無 ...

看到這台,勾起我初戀時的心酸......,已許久未曾見過此機型,
大概都在資源回收站了。基本上,不建議你修,因年份久遠,復
修率很高,拿去換2瓶酒來效敬"三太子"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台,勾起我初戀時的心酸......,已許久未曾見過此機型,
大概都在資源回收站了。基本上,不建議你修,因 ...

格卡懷念也是你一咧~ 唉! 放手吧~ 過去只有一個,未來有一群在等你咧
29D700ST 是狼客送修滴,試看看吧! 完修才能喝多一點呀!
今天一直在想: 剛認識29D700ST(福哥)馬上就收修 TOSHIBA 29D700ST
巧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格卡懷念也是你一咧~ 唉! 放手吧~ 過去只有一個,未來有一群在等你咧
29D700ST 是狼客送修滴,試看看吧!  ...

就當是前世~相欠債~吧。先測av輸入是否正常,如有,就補焊其MTS聲音基板.如無,
就檢查後級IC TA8218周邊電容(47UF/50V)會漏液.祝你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當是前世~相欠債~吧。先測av輸入是否正常,如有,就補焊其MTS聲音基板.如無,
就檢查後級IC TA8218周邊電 ...

感謝福哥指導,太厲害了!
29D700ST已經發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79-1-1.html
再跟您請教: 更換店容需要拔IC嗎?還時只拔散熱片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