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0" ENOVA 要不要修下去?

楼主(2013-11-06):
三太子唬爛下港有出名,他人不能完修的最後都會獻來做牲禮
ENOVA NLC30C2

診狀: 有聲無影+偏光膜裂紋

內藏電源:外觀跟筆電ADAPTER類似,24VDC 7.5A

拔除面板兩旁喇叭殼,先解下6顆螺絲

背蓋螺絲拆光光,後殼就是取不下來
紅箭頭三處抵著,結構設計真是有難拆

AV端子與 TUNER都是插接方式

測量+24V及LCD-ON 5V健在,夭壽! 高壓板埋在兩層鐵殼下

拆螺絲,一關過了又一關,前拆後拆
最後要從狹窄的空隙中,小心拔除屏線

面板是奇美

邏輯板也是奇美

INVERTER高壓板怎麼都是DARFON達方的天下

高壓板故障,好像都是中上方以上的高壓變壓器掛蛋,三太子好手氣喔

嘿嘿! 開機,還是有聲無影,不點燈

又再拆一次,檢查燈管
BR886A一次點兩根, 2420V (42吋兩根燈管點亮也不過約在900~1400 V)

再點,就點不亮!儀表顯示PO (POWER OUT)
請問燈管槽內有一顆白色塑膠錐狀物是什麼東東? FOD?

燈管全都有黑頭,哪有燈絲呀?

燈管另一端全部共點接地

家電測試儀的燈管線修改,一根一根的測試

總共有四根在2100 V點亮,僅能亮一半

一包螺絲,是一個拆卸程序
狼客啊!更換偏光膜、修理高壓板、換燈管,總共3000,您還要不要修呀!

最好狼客棄修! 三太子說
高壓板上OZ960 逆變控制IC 是高壓保護中樞
候令,短接OZ960保護強迫點燈~ 。不良燈管下,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狀況?

网友A:
短接OZ960保護強迫點燈~ 。不良燈管下,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狀況?

又是冒煙而已

网友A:
狼客啊!更換偏光膜、修理高壓板、換燈管,總共3000,您還要不要修呀!
這個換一台就好喔

网友B:
哈哈,這台該殺肉了,不要再玩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客啊!更換偏光膜、修理高壓板、換燈管,總共3000,您還要不要修呀!
這個換一台就好喔  ...

三太子說:應該要換老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這台該殺肉了,不要再玩了啦。

噗! 這也要狼客決定說~ 你都知道三太子喜歡殺肉,都馬靠祂那邊,幫祂關說!
一台50歲的老電鍋,狼客說:花再多,都要修好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噗! 這也要狼客決定說~ 你都知道三太子喜歡殺肉,都馬靠祂那邊,幫祂關說!
一台50歲的老電鍋,狼客說:花 ...

如要這個型號面板
296 要說喔  我貼一塊給您用喔
絕對跟原廠 不相上下喔

网友C:
這款幾乎都是偏光膜問題 殺下來的高壓跟邏輯板超過50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款幾乎都是偏光膜問題 殺下來的高壓跟邏輯板超過50組了=.=

偏光膜貼一貼 就好了喔

网友:
硬點燈小心高壓跳火

网友D:
殺肉吧!!賣不到多少 coco..
如果要練功夫例外..(ex 偏光膜、燈管..等)

网友E:
阿不拉貼偏光膜1200 高壓板 一塊 500以內 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OZ960保護強迫點燈~ 。不良燈管下,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狀況?

又是冒煙而已 ...

下面的文~~~~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殺肉吧!!賣不到多少 coco..
如果要練功夫例外..(ex 偏光膜、燈管..等)

呵呵!這台與FM系列一樣,超難拆的說
給三太子新生當作拆裝訓練,是不錯的訓練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不拉貼偏光膜1200 高壓板 一塊 500以內 就可以搞定

噗! 太大聲被客人聽到了,說要棄修說
可能過兩天客人就送到你們哪去(僅剩下空殼)
唉! 沒鑽頭,又是做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