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司牌 即熱熱水器 接線問題 - 已解決

楼主(2013-11-06):
各位大大好,

  這是鑫司牌的電熱器,

  內部電熱筒被拆過重接線,現在想把它接回原樣,可是有點怪怪的。按接線圖來說,應該是有三組電熱絲,依開關切換三組分別啟動,可是我用電表量的結果,A1-A2這一組是12.5歐姆,B1-B2這一組是25歐姆。這兩個都沒問題,但是C1-C2這一組卻量不出電阻,反而像是比較大的電容,電表紅、黑量會有電阻然後增大,最後變幾十K,再把紅、黑交換,電表阻值從負變零又變大。

  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嗎?還是這是壞掉的?感謝各位!

後記結果:確認C組加熱芯已燒毀。

网友A:
有可能壞了
各接點與外殼的阻抗量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壞了
各接點與外殼的阻抗量了嗎

感謝回覆,就忘了量跟外殼的阻抗、呵呵。東西不在身邊,明天才量得到。

話說,電熱絲可以壞到變成電容嗎?還真奇怪!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實機,知道正常的是長怎樣?怎麼接線的?

网友B:
如果被拆過重接線,應該是當初有原因(也許就是哪裡壞了)才會這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被拆過重接線,應該是當初有原因(也許就是哪裡壞了)才會這樣吧。

不是喔,是當初有人想把它從220v改成110v用,改之前是好的。結果接上去是沒事,但水也燒不熱。
麻煩的是,接的人忘了原本是怎麼接的了,然後我想接回原樣,卻發現這一組加熱絲好像怪怪的,不像是一般的電熱絲反應,所以才來問看看高手們,看它到底是壞了還是有我理解錯誤的設計。

网友A:
網拍賣材料的有照片可以看原來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拍賣材料的有照片可以看原來的接法

感謝,請問有連結嗎?我有找過,但沒看到。謝謝!

网友C:
是當初有人想把它從220v改成110v用
天才-----這樣功率不足
這電熱管是耗材
整組換
旁邊那幾顆螺絲拆下來就有答案

网友A: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18000134
是不是這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當初有人想把它從220v改成110v用
天才-----這樣功率不足
這電熱管是耗材

對喔,拆下來看就好啦,怎沒想到。感謝!

网友:
應該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18000134
是不是這支

感謝,看起來很像是一樣的,明天來去拆來看看確認一下。

是說這樣來看C組應該是壞了,如果C組不會漏電,只用A,B組來用應該也可以吧?雖然這樣就只有三段!請問高手們有沒有提醒的注意事項?

网友A:
只要不漏電就可以用
但是怕不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漏電就可以用
但是怕不夠熱

感謝,
照結構看,應該是兩個2.2kW加一個4.4kW。所以壞掉那個應該是2.2kW,這樣應該是最高還有6.6kW可用。這一台是用在廚房的,不用洗澡,所以這熱度在最冷冬天時應該還算剛好夠用。

网友B:
我剛好有一台鑫司的,還好有找到可以拆給你看。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剛好有一台鑫司的,還好有找到可以拆給你看。希望對你有幫助。

,感謝。
這樣我就更確認不會接錯了。

网友:
MAXCAR 8樓的已給答案了,又加上15樓的圖,真的是100分了,超讚的解答。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協助,

結果報告,拆下加熱芯查看果然跟kuro5594大提供的連結及leobjient大提供的圖片一樣,而且確定C組加熱芯已燒毀。確認A,B組加熱芯絕緣狀況良好,所以目前已改線路變只使用A,B組加熱芯。可以再次服役了,感謝大家。

有痞酷就是好,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