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5560G 鍵盤

楼主(2013-11-06):
這是我個人使用的,也是從網拍裡買的2手商品,還在保固內,

前3個月前發現Fn 組合鍵不行使用,調亮度,聲音以及畫面輸出都變麻煩,(有時又可以,關機後再開又不行)

本想驅動程式問題,到官網抓重安裝也不行,系統還原至出廠設定也不行,即判斷鍵盤故障可能較高,

將就用至今,今天有空直接送修acer服務處,須檢測留下後離開,過3小時來電需更換鍵盤,

是人為的,跟我說有水漬,必須付費保內1.5k,保外2.4k(真的太貴了,一天工資也沒那麼多)電話當下即決定不修,就取回

左邊上面卻實有白色的痕跡(買回來就有發現),有可能是前物主所留下,可是我買的時候約5個月都是正常的,也沒潑到水或飲料

後來就單獨Fn 無法使用其餘正常。

以前也修過朋友的筆電,就自己研究了,拆下鍵盤,搞壞再花1.5k更換,或買材料

將Fn後面那層類似鋁箔的小心撕開,並沒有接點,有些印刷一些黑色的,類似電視遙控器上的,

按鍵按下也不會突出頂到黑色部位,請問那功用為何?

仔細看似乎鋁板裡面有線路,要怎樣才能修好那個Fn按鍵?

感謝看完我的敘述

网友:
筆電鍵盤是用兩片~三片薄膜結合產生觸控如是短路還有機會復原 ,

可是你所說有水漬有可能會腐蝕薄膜線路 , 真的就要換鍵盤了 .

可嘗試 FN 鍵 那地方連鐵片ㄠㄧㄠ多ㄠ幾次看看有無效 ,這方式只對短路可能有效而已 試試看吧 .

不然真的要換了..

楼主:
我從上面下手了,也曾拆過桌機鍵盤,知道他是有薄膜的

最上面好像沒線路,只是一片黑色膠片,

這次這個我發現他是2片(我看到是2片)相連(是有背膠的)也就是

*****假設a薄膜+b薄膜 2個是重疊 ,a薄膜的下方有背膠,而那接觸點剛好是空的

          背膠是在接觸點周圍,水不太可能跑進去,就算有時間一定要很長

          以上個人推論*****

如果水滴入,馬上擦乾應不可能進水,我要將它撕開分離檢查都很困難,

用放大鏡看,接觸點也沒髒污,試著用無水酒精滴入多按幾下試試,

我覺得a 公司只是在推託,目的就是要錢,明明產品故障說。

网友:
如果是泡水,小弟曾經幫客戶洗過1整片潑道泡麵湯的筆電鍵盤,
用異丙醇洗,一整片只把背膠拆掉下去洗,運氣好有變正常

网友A:
換鍵盤吧,露天有,全新的570元,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665265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鍵盤吧,露天有,全新的570元,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66526528 ...

這我有看過,fn 對應鍵有些許不同,到對岸看過似乎是一樣,
只是沒注音印刷,到時可能要一個一個更換。

楼主:
裝上試機還是不行,也直接按壓fn接觸點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裝上試機還是不行,也直接按壓fn接觸點也不行

正常來說鍵盤很少只有一個鍵壞的..

應該還有另外幾鍵也壞..

他是用矩陣方式構成的..如單鍵應該可以好

在測試看看其他鍵..

對岸你說沒注音符號,買回來用貼貼紙的就好..貼紙有現成可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有看過,fn 對應鍵有些許不同,到對岸看過似乎是一樣,
只是沒注音印刷,到時可能要一個一個更換。 ...

沒注音印刷,可買注音貼紙來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來說鍵盤很少只有一個鍵壞的..

應該還有另外幾鍵也壞..

我都試過,就是fn不能用,我也很納悶,
注音文用貼的,感覺不好,
買對岸的只怕現這按鍵與對岸的構造不同,會卡不上問題

問過對岸的0.5k內 到家裡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試過,就是fn不能用,我也很納悶,
注音文用貼的,感覺不好,
買對岸的只怕現這按鍵與對岸的構造不同 ...

現在有在賣的貼紙印刷都不錯..沒多少錢 買一片回來你就知道..

如對岸買一定要看到他 po 的圖片排線一樣才能買..樓上不是有人說露天有賣..

今天新聞就有人在大陸網站買 小米 手機結果寄來變 磚頭...也是有風險

网友C:
線路腐蝕在怎麼按壓接觸點也沒用。
線路變黑變色就是氧化腐蝕了。
可以自己用銀筆 銅箔 鋁箔 或 OK線焊接... 等等方法做出替代線路。
可是你的線路那片是膠合在一起的,撕開有報廢的可能,無法修理。

网友D:
買沒注音的也沒關係啊...
自己動手將有注音的鍵帽換過去不就有注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沒注音的也沒關係啊...
自己動手將有注音的鍵帽換過去不就有注音了.....

我擔心的就是你說的鍵帽與買來的鍵盤,
舊鍵帽與新鍵盤不合

雖然同型號使用,代工廠不同,也許會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腐蝕在怎麼按壓接觸點也沒用。
線路變黑變色就是氧化腐蝕了。
可以自己用銀筆 銅箔 鋁箔 或 OK線焊接.. ...

他並沒有腐蝕,變黑,跟旁邊的win 鍵,ctrl 鍵,都依樣好好的,我是用放大鏡看的
最奇怪的是,有時可以,大概使用20次,會有一次可以,很怪

重點是保固期,要費用?就覺得服務差,都是他們說的
根本沒有水痕,筆電鍵盤下一定都會髒阿。

网友:
先使用橡皮擦清一清試試!

要不然看圖片,感覺薄膜的接點應該是沒有鏽蝕的樣子,但是肉眼看可能不準,
請使用三用電表,切至電阻檔,整張鍵盤都要拆開了,測量fn鍵兩端的阻值了,
對了,薄膜式鍵盤,不是只有一層喔,可能要每一層跑線路了!
這樣作實在不符效益,但成就感可能極大化,
所以,有看到便宜的備料,又急用的話,就換上吧!
故障品可以慢慢修或是當殺肉料,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楼主:
有誰願意借我鍵盤試試,總覺得鍵盤問題不大,真壞掉才想更換。

网友:
K/B matrix 有可能fn key只對應某組的x,y。
因為ghost key的問題,鍵盤的對應方式都有設計過。
要試的話,貼住Fn key拿三用電錶逼逼檔每種組合都試試看就知道鍵盤有沒有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並沒有腐蝕,變黑,跟旁邊的win 鍵,ctrl 鍵,都依樣好好的,我是用放大鏡看的
最奇怪的是,有時可以, ...

線路不是單指按鍵下那一塊,是它延伸出去一直到電路板。
比如電燈不亮,線路斷了,不能只看開關那邊好好的就說沒壞。

線路通常是 X Y 矩陣狀定址,
所以上面才會有人說"很少只有一個鍵壞的"。
但壞的是 Fn,這種要與其他鍵一起按的功能鍵很可能是單獨對應的設計。

線路常見的變黑腐蝕部分就是與電路板接觸部分,以及四週邊緣。
正反面都要看。
如果 Fn 對應電路板的接點 直接短路可以作用。
你就當他真的腐蝕了,從電路板接點直接補兩條線到按鍵就可以了。

网友E:
http://www.reok.com.tw/goods-1173.html
中文的才450元 不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reok.com.tw/goods-1173.html
中文的才450元 不用修了

大大你這訊息很棒

來去問問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