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有關intel dx58so 主機板

楼主(2013-11-07):
大家好!
            我的主機板 診斷卡 顯示2e停住,送修過退回說是io故障(Winbond WPCD376IAUFG )沒有料件,
               小弟不會維修,但是有做簡單測試,當主機板只裝CPU主機板會嗶嗶叫,當主機板裝cpu+ram 主機板不
               會叫,沒裝顯示卡一樣停在2E 主機板不會叫,鍵盤燈號無反應,有大大願意幫忙維修嗎?

             CPU,RAM,顯示卡都有交叉比對都是好的!!

网友A:
你找一塊 PCI  的顯卡試試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塊 PCI  的顯卡試試 !! ~

您好!不好意思!我們這邊都買不到pci 顯示卡,請問有其他方式可以測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我們這邊都買不到pci 顯示卡,請問有其他方式可以測試嗎?

上網拍買吧 !!

古董很便宜的 !! (50 ~100 )

也許你可以找到面交的 !!

省下運費哦 !!!

网友:
沒插顯卡也不會叫,表示post程序沒到偵測顯卡這裡
應該是死在半路,可能買顯卡也沒用

网友B:
找人維修還討論啥?~直接搬移去徵求區看有無大俠願意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人維修還討論啥?~直接搬移去徵求區看有無大俠願意接手的..

不好意思!小弟只有更換零件能力(我也很想學),基於環保且因為送修2家無法修復,所以才過來發問,拍謝!!

网友:
我有張 asus p35 的板,會跑碼,會嗶嗶叫,插獨顯後會定碼不過,插 "pci" 顯卡就能開機灌系統ok,用pci-e帶燈假負載來看,確實有顆燈不亮,查16對排容也沒問題,槽體也沒倒針的問題,看線路是直接進北橋.........so~~我就插 pci 顯卡將就著用囉,可惜了p35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只有更換零件能力(我也很想學),基於環保且因為送修2家無法修復,所以才過來發問,拍謝!! ...

這問題牽涉到你有無必要為了喝杯牛奶而養頭牛.....

如果打算找人修,那就是花錢消災囉,那就不用探討維修這塊了,因為不可能
光靠打字就可以告訴你換啥就會修好,而且人家已經說了用PCI介面顯示卡試試
,你沒有嘛~~~買張來得結果不如拿來付維修費